WinCE6.0 实现下载功能

楼主:
如何实现下载功能。来了就谢谢。

网友:
现在程序的升级版啊,就是在线给自己升级。

网友:
在线?
LZ想通过什么升级?

网友:
好像说的不够明确,补充一下:用WinCE6.0开发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开每次运行的时候都先检查一下Web上有没有最新的版本,如果有的话就先下载,然后安装,运行。如果没有就直接运行原有版本。这回说的应该清楚一点了吧。

网友:
想法不错,没有做过。

网友:
用activesync实现

网友:
这样做是不安全的,所以一般都不会这样做。

你想想在跟新到一半的时候,如果发生掉电,或者其它异常,你的系统会怎样?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就是在线更新wince的系统内核,也就是nk.bin,楼主可以照这个方法试下,
首先,假如你的wince是客户端,pc是服务端,通过网络连接,然后自己可以根据需要定个协议,然后握手,确认后,客户端发回版本,服务端判断后发回结果,如果不是最新,则告知客户端,客户端收到后开启一个下载线程与服务端连接,然后开始下载,注意下载的时候把新下载的程序换个名字放在与源程序相同目录下,如果下载一半断电,还可以重新启动原程序继续下载,下载完成后把原来的删了,把新的改个名字,就搞定了,这就是思路,则么实现随便你,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