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4中程序编译弹出一个提示框。

楼主:
提示框显示内容是: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d   for   the   x86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 Please see th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我是不是少安装什么软件了?EVC环境应该如何配置啊?

网友:
应该是你选择的SDK有问题。
EVC本身自带有标准的SDK,如果有安装的话,你可以换另外一个试试看。

网友:
要选Emulator,而不是X86的CPU

网友:
引用楼主 yxl1986 的回复:
提示框显示内容是: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d   for   the   x86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 Please see th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我是不是少安装什么软件了?EVC环境应该如何配置啊?
新建项目时,你没有选对CPU类型,应该选择“Win32(WCE emulator)”类型,而你现在选用滴是X86滴CPU,这样做当然不行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配置问题 多试试   每个emulator对应的cpu类型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