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如何获取输入框的光标位置

楼主:
在一个对话框,有一个编辑框和一个按钮。要求:按下按钮后,在编辑框的光标所在位置,插入一个字符串。
实现的代码:
1)输入框丢失焦点的事件的响应:保存编辑框的光标所在的字符位置nCharIndex。
CPoint cCursorPos;
int nCharPos = 0;
//pEdit为输入框的指针
//获取编辑框的光标所在位置
cCursorPos = pEdit->GetCaretPos();
//把光标的所在位置转换为输入框的字符位置
nCharPos = pEdit->CharFormPos(cCursorPos);
nCharIndex = LOWWORD(nCharPos);

2)插入按钮的点击事件:原先的编辑框的内容的字符串sEditMsg。
CString sMsg = L"中国";
//获取编辑框的内容
UpdateData();
sEditMsg.Insert(nCharInde, sMsg );

这样的代码,在Window平台下,可以实现插入的功能。可是,但是在Window ce下,无法实现这样的功能。为什么?
如果要实现这样的功能 ,是否其他的办法?
请各位大侠,提点想法。谢谢。

网友:
楼上,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GetCursorPos(.. )是用来获得光标的位置,而我要获取的是输入框的插入字符的位置。

网友:
已找到解决的办法。直接使用CEdit的方法GetSel,来获取输入光标所在的字符的位置。
实现的代码:
1)输入框丢失焦点的事件的响应:保存编辑框的光标所在的字符位置nCharPosStart, 它为全局变量。
int nCharPosEnd  = 0;
//pEdit为输入框的指针
pEdit->GetSel(nCharPosStart, nCharPosEnd);

2)插入按钮的点击事件:原先的编辑框的内容的字符串sEditMsg。
CString sMsg = L"中国";
//获取编辑框的内容
UpdateData();
sEditMsg.Insert(nCharPosStart, s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