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匹配算法求助

楼主:
有一个指纹匹配算法,但是不知道原理是啥
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算法

指纹匹配算法:
-       1、对2幅图象分别进行特征点提取
–        2、根据提取的特征点计算这些点的中心点
–        3、计算得到的2个中心点的偏移量
–        4、把第一副图中每个特征点减去该偏移量得到新的特征点坐标
–        5、计算每一个新的特征点与第二幅图中对应特征点的距离,然后相加得到d1, 根据公式value1=1/(d^0.2+1)
–        6、计算第二幅图象与第一副图象中的特征点(未减偏移量)的距离d2,然后根据公式value2=1/(d^0.3+1)
–        7、返回value=(value1+value2)*500,如果value>25,则认为匹配成功,否则,匹配失败

名称据说叫做基于中心点偏移的指纹匹配算法
网上找了半天不知道是啥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
或者能不能有谁给一个其他算法的原理和源码?
多谢啦

网友:
吼吼...,很专业的

网友:
匹配算法看起来比较简单
我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就可以计算出是否匹配
找了半天不着调。。。
郁闷啊

网友:
我在前家公司时倒是做过指纹考勤系统,但没涉及这么深奥,当时所有的指纹算法都是买韓国一家公司的.我也很想知道,关注中.....

网友:
我们也是做了指纹系统的时候才研究的
现在掉我头上了

网友:
此类好的算法,可以养活一个公司

LZ的算法比较简单,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测试以后,算法匹配的准确率为93左右,速度0.3s左右
恩,国外有类似的算法,叫什么Related Distance Matching

网友:
我们学校自己研究的算法,挺好用的,但源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