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方向的学生应该学那几门的东西呢?

楼主:
   我是一名大一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进入大学以来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有经验的人,我应该怎样定位自己的方向呢?? 最后请大家说的详细一点好吗??我相信这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A:
呵呵,楼主真犀利,呵呵,我以前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求助,还不知道eeworld呢,呵呵。我是电子信息专业毕业的,毕业好几年了。作为过来人,我讲讲,呵呵。

电子专业,按照我和我很多同学的理解及大学课程归类,可以将电子专业的课程分成三个大类,也就是三个方向(这个是普遍方向,不说个别)。

一是单片机控制方向
二是信号与系统方向
三是高频方向

至于选择哪个方向,要看个人的兴趣和特长。有些人就喜欢搞搞控制类的东西,对着高频头疼,看着傅里叶就烦,不是搞dsp的料。单片机方向很多人都选,学会了单片机,可以搞arm,也可以不搞arm,搞cpld/fpga也可以。信号与系统的话,搞通讯方面一定要过关,搞DSP,一定也要懂这个,不然,没算法可言。 高频方向,具体就不好说了,通讯的也要,做芯片核开发的也要。
(声明:这个分类不权威,觉得不对,请谅解)

数电模电,编程语言(C/汇编),是基础,必需的,在第二之前要注重这些课程。之后的课程你就可以来个偏重,,,,,,,

网友:
软硬件组合,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这样的门坎相对低一些

但是,如果电路设计能做到高精尖,肯定是高精尖的来钱

网友:
编程语言 比如c、c++、VC等
当然模数电、单片机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真犀利,呵呵,我以前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求助,还不知道eeworld呢,呵呵。我是电子信息专业毕业的,毕业好几年了。作为过来人,我讲讲,呵呵。

电子专业,按照我和我很多同学的理解及大学课程归类,可以将电子专业的课程分成三个大类,也就是三个方向(这个是普遍方向,不说个别)。

一是单片机控制方向
二是信号与系统方向
三是高频方向

至于选择哪个方向,要看个人的兴趣和特长。有些人就喜……

感觉挺全面的,不过我觉得,大一开始,你们要学c语言的,好好学,然后看郭天祥的视频,就好了。打好基础。以后慢慢就好办了。先别心急。

网友:
#1楼的挺全面的。

电子信息工程,也就软硬件方向。
一般来讲,学校能提供较多资源的也就单片机控制这一块。
高频的,曲高和寡,是飘在云端的一些东西。如果想继续读研,可以考虑。
至少我们公司搞高频的,没有一个是本科生的。

网友:
其实电子专业的学生
搞嵌入式系统方向很不错
我就是这个专业的
现在大四
大三开始在北京从事
Windows CE方面的工作
快有一年了
也快毕业了
我对目前的工作和薪资还是挺满意的
单纯的单片机程序员
感觉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个人意见

网友:
C语言是必须的。无论搞硬搞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电子专业的学生
搞嵌入式系统方向很不错
我就是这个专业的
现在大四
大三开始在北京从事
Windows CE方面的工作
快有一年了
也快毕业了
我对目前的工作和薪资还是挺满意的
单纯的单片机程序员
感觉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个人意见

说的不错,不过单纯的嵌入式程序员,不需要读4年大学,直接去华清远见就行了。

网友:
微处理器必须会的,这是工具,不会没法干活:

单片机、DSP、ARM

FPGA/CPLD也得会,这里用到硬件描述语言:VHDL和Verilog必须会其一;

如果想专业嵌入式的话,操作系统必会,简单的有uC/OS-II,入门时玩玩就可以了,关键要会WinCE和Linux;

编程语言要会C,至于汇编不建议系统学习汇编,比如用ARM你再看ARM指令集那几十条指令,系统学汇编有点儿浪费时间;

C++要会,做驱动时要用,一般是VC++吧,基于MFC的编程

其它的比如Java和C#等等,会的多多益善啦

数据库要会几个,SQL server ,oracle等等

当然不要想一口吃个胖子,慢慢来,可以先学单片机,用C编程,然后再学ARM,然后再上OS等等

其间要学一门硬件描述语言,我们大三时有VHDL课。。。

软件方面最好也学一点吧,时间合理利用吧。。。

楼主加油,有要强心的话,再加上刻苦行动,你会成功的。。。

网友:
#9楼你太牛逼了。。。你要把楼主累死吗

网友:
#10楼:其实这些东西我也不会,只是个人的一个看法,呵呵,慢慢学呗,只要2012后我们还在,肯定可以都学会的,我有信心,呵呵。。。

网友:
致楼主:

以下是个学习指南:
1. 大学英语 (好好学,最好过6级)
2. 数学,包括高数、复变、概率等等(想考研,好好学;不考研,认真学)
3. 电路基础、数电模电(深入学);高频电子线路(即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通信电子线路,看你的偏重方向,可分为好好学与深入学)
4. 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等(好好学,是基础)
5. 单片机、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包括汇编语言(深入学)
6. DSP/CPLD/FPGA(有条件就好好学)
7. 电路设计及制板(Protel、PCB等,好好学,偏硬的话要深入学)
8. C程序设计及数据结构(偏软的要深入学); 操作系统(好好学); 编译原理、数据库(电子专业有可能不会开课,开了课的话考试通过即可)
9. C++程序设计(偏软的好好学;偏硬的考试通过即可)
10. Java、C#、VC(MFC)等 (都是PC上用的多的,与电子专业本身没多大关系,如果开了课,考试通过即可;实际工作中的确可能需要编写上位机(PC端)软件,但是如果是大公司的话,都会分工明确,不会要你既做单片机程序,又做上位机程序;Java虽然是跨平台的,但实际上还是更靠近软件专业的学生)。

ps:
1. 如果想搞嵌入式,可以在大三下学期开始接触ARM+嵌入式OS(譬如uc/os或嵌入式linux),在此之前,请专心搞你的专业基础(电路设计+单片机+C程序设计)。
2. 至于信息处理这一块,譬如DSP、数字图像处理等等,我觉得是个噱头,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我问过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跟我感觉一样,都认为学校在这个方向上没什么投入和引导;而且实际工作中基本上是研究生在做这一块。当然,如果你在学校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不妨好好学,含金量比较高,但这些与之前的软硬件基础是分不开的,两者并不冲突。
3. 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否则就啥也不是。

网友:
#12楼:其实你会发现学的东西都有用。。。
不管是单片机,ARM等微处理器类。。。
还是C,C++,java等高级语言。。。
还是SQL ,ORACAL等数据据。。。
当然还有各门专业基础课。。。
还有英语,数学。。。

网友:
很精辟啊我是学通信工程的,大三下期才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是电子,不过大二的模电数电和c语言都学的不错,基础要打好才有发展方向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真犀利,呵呵,我以前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求助,还不知道eeworld呢,呵呵。我是电子信息专业毕业的,毕业好几年了。作为过来人,我讲讲,呵呵。

电子专业,按照我和我很多同学的理解及大学课程归类,可以将电子专业的课程分成三个大类,也就是三个方向(这个是普遍方向,不说个别)。

一是单片机控制方向
二是信号与系统方向
三是高频方向

至于选择哪个方向,要看个人的兴趣和特长。有些人就喜……

网友:
我也是电子方向的学生,受教了。

网友:
我看了上面有些说了软件,又说硬件,什么51 ARM9 STM32 FPGA DSP CPLD PROTEL99 PADS ALLEGRO
C 汇编 C++ QT WINCE 嵌入式LINUX 学这些那是超人,在学校谁都知道,游戏,谈恋爱要占去大把时间,上面的你能学几个精通都不错了。那有那么容易啊,

网友:
LZ才大一,就上eeworld向前辈请教,前途无量啊

网友C(2010-06-01):
楼主前途无量~!!!顶你了,我大一的时候就知道把妹

网友D:
看到这些小弟们,自己都玩了!

网友E:
帮顶,祝楼主找到自己兴趣的方向

网友F:
别挂科,顺利拿到学位证,多出去走走.

网友G:
前途无量啊

网友H:
UP~!一下~~!
再听听牛人的意见~!

网友I:
不管哪个方向 都要学c c primer plus 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