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程序问题

楼主:
assume cs:code,ss:stack,ds:code
stack segment
        db 128 dup(0)
stack ends

code segment
init:
        jmp short start
        table_index db 2,3,4,5
        table dw sub3 ;1,清空,2,设置前景,3,设置背景,4,屏幕向上滚动
start:
        mov ax,stack
        mov ss,ax
        mov sp,128
        mov ax,cs
        mov ds,ax
        mov ax,0
        mov es,ax
        mov si,offset int9
        mov di,204h
        mov cx,offset int9end-offset int9
        cld
        rep movsb               ;安装自定义的int9中断例程

        push es:[9*4]
        pop es:[200h]
        push es:[9*4+2]
        pop es:[202h]            ;保存原中断向量
        cli
        mov word ptr es:[9*4],204h
        mov word ptr es:[9*4+2],0     ;设置自定义的中断向量
        sti

        mov ax,0b800h
        mov es,ax
        mov bx,0
        mov cx,2000
s:      mov byte ptr es:[bx],'A'
        add bx,2
        loop s

        mov cx,120
lp:     mov ah,0    ;进行120次读取BIOS键盘缓冲区的操作,
        int 16h     ;以辅助读者在程序运行时方便进行相关的按键操作。
        loop lp

        mov ax,4c00h
        int 21h

int9:   ;自定义的int9中断例程

        push ax
        push bx
        push cx
        push es

        in al,60h
        pushf
        call dword ptr cs:[200h]
        cmp al,9eh                  ;A键的断码为9eh
        ;jne int9ret

        mov bx,0
        mov bl,al
        mov bl,table_index[bx]
        sub bl,2
        add bl,bl
        mov bh,0
        cmp al,5

        ;call dword ptr table[0]
        jmp sub3

sub3:
        mov bx,0b800h
        mov es,bx
        mov bx,1
        mov cx,2000
        shl al,1
        shl al,1
        shl al,1
        shl al,1
sub3s:
        and byte ptr es:[bx],10001111b
        or es:[bx],al
        add bx,2
        loop sub3s
        ;ret
int9ret:
        pop es
        pop cx
        pop bx
        pop ax
        iret
int9end:
        nop

code ends
end init

把以上代码改成要怎么实现
call dword ptr table[0]
;jmp sub3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什么意思哦

网友:
你把上面的代码放在DOS上运行一下按1,2,3,4,5会变颜色        上面代码中是使用jmp sub3的方式调用方法的,我将他改成call的方式不能使用

网友:
用C语言多好啊?

网友:
C毛啊晕X  不过现在用JMP实现了CALL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