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重新编译explorer会成为英文的explorer

楼主:
问题一:
rt,第一次全部编译,没问题,修改任务栏后,rebuild and sysgen 了explorer模块,结果就出现了英文,(经试验,即使不做任何改动,重新编译explor也是英文界面);

问题二:
还有一个奇怪问题,如下我把explorer。cpp中的taskbar生成部分删除掉,可是偶尔编译出来还是带任务栏(多在之前没有编译过系统,新安装的PB6.0环境中出现),但再次全部编译或只编译explorer又会没有任务栏(此时便出现问题1)

    //// fork off a thread for the taskbar
    //hTaskbarSync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f (!hTaskbarSyncEvent)
    //{
    //    goto Cleanup;
    //}
    //h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NULL, CreateTaskBar, &hTaskbarSyncEvent, 0, NULL);
    //WaitForSingleObject(hTaskbarSyncEvent, INFINITE);
    //// GetExitCodeThread(); // Test for failure?
    //CloseHandle(hThread);
    //CloseHandle(hTaskbarSyncEvent);

以上两个问题,

不知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现在只有怀疑编译器有问题了,

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刚用虚拟机试了一下问题一,确实也存在

网友:
问题一:按照楼主的说法是,第一次编译的时候选择了中文语言然后sysgen,make以后出现的内核是中文的。但是第二次rebuild之后就变成了英文的。以前重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怀疑是楼主操作的问题。
问题二: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所以不能妄加猜测。感觉也不大可能会发生。

网友:
sysgen -p shell后,build OS ->sysgen。

网友:
上面错了,是Build explorer,然后build OS ->sysgen。

网友:
问题一:
rebuild and sysgen 了explorer模块只生成英文版的目标文件存放在0409,当然就出现英文了,整个工程sysgen一下就OK了。

问题二:
感觉跟问题一是一样的原因,没碰到过,你自己研究吧

网友:
要编译生成 中文版本Explorer,就需要自定义 sources 文件,链接0804目录下的资源文件,即可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

根据楼上2位意思,确实是会编译出英文的explorer,解决办法我也找到方向了,谢谢!

问题二,我再摸索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再向各位回报、请教!

网友:
学习了。
问题二估计是楼主偶尔操作问题。
rebuild and sysgen  这个独立编译微软代码是没有问题的。

论坛不错。 I lov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