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和WAVECOM

楼主:
我用的是MINI2440学习板,现讲wavecom模块和ARM用串口连一起来,在arm的串口助手上发AT指令没有反应,但是将ARM换成PC机就可以了,用PC连ARM测试串口也是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ARM为wince5.0系统

网友:
才20分,你买的东东没有用过,2440常规的到用过

网友:
注意一下,你的串口线,从arm到wavecom是不是对的?
串口线,有些是直通的,有些是交叉的,那个头有些母座的,有些是公座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数据有没发出

网友:
刚申请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分,首先先谢谢各位留下宝贵的意见。但是这个问题2楼的我试过,我换过直通的和交叉的,但是都是没有用。3楼的还没试过,下次去试试

网友:
wavecom模块  串口需要几根线?三线制的 还是五线制的?你用的2440串口几?

网友A:
3线的,,2440那个板子就一个串口的。其他都是TTL口,WAVECOM出来的已经转化过了,已经转成RS232了。

网友:
我恰好用过这两个平台,建议你先测试PC与2440的连接,PC与WAVECOM模块的连接,如果没有问题再测试2440与WAVECOM模块的连接,特别注意串口的线序。
另外,AT后必须加回车。

网友:
注意一下串口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的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
试过,好像没有用

网友:
老天救救我吧,wavecom连PC超正常发AT指令都有反应的,ARM连PC也非常OK,自带的串口助手OK,网上下的也OK,wavecom连ARM没反应,示波器看了,有信号发送,但是接收的要么什么都没,要么都是乱码。波特率什么的都对的。

网友:
感觉应该跟系统也是有关系的,系统中是有关于modem 串口的设置的。

另,AT指令可能需要你的串口是全9线制的,而不是仅仅3根线。

所以你第一步需要跟板卡商联系,确认具体软硬件情况的。

网友:
注意这三者的TXD、RXD之间的连接关系。
一般PC与ARM用直通线、PC与WAVECOM模块也是用直通线,ARM和WAVECOM模块之间就必须使用交叉线了。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OK了。

网友:
忘了给2楼分了,实在不好意思的,你的意见也挺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线的,,2440那个板子就一个串口的。其他都是TTL口,WAVECOM出来的已经转化过了,已经转成RS232了。
你的244就一个串口,你的系统调试信息也从这样口出来吧,当你的系统启动的时候,肯定有信息发出,这样数据就到你的WAVECOM模块了,可能会让你的WAVECOM模块不能正常工作,建议你先这样测试
1、等系统起来之后 在连上WAVECOM模块
2、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先把系统调试信息,在其他口上输出

最后,好好在看看电路图,看好串口线到底是用交叉的还是直连的,我曾经就犯过这样的错误,还是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