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arget Shell的问题,请老大们帮忙解惑!

楼主:
target shell使用时,是不是已经脱离了tornador的环境,不需要再开target server?

target shell是不是就是通过串口的超级终端来交互信息?

我在做vxworks时,加了target shell的组件,但是在超级终端里输入命令,它不认,这是怎么回事?

能给点建议不?谢谢!

网友:
target shell不需要target server。
你需要在程序里将串口IO与vxWorks Shell绑定起来,才能输入vxWorks命令。

网友:
o ,需要自己去写,还是需要添加组件什么的?

我再去看看资料。

网友:
自己写的代码很少,只要将串口驱动起来,并设为全局缺省标准输入输出文件符。然后调用shellInit或者INCLUDE_SHELL组件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使用命令了,但是有个问题:
我使用ld加载应用模块后,运行里面的函数,tshell不认它,报没有定义的符号,这是咋回事?使用moduleShow,能看到加载后的模块信息。

网友:
知道了,是c和c++的问题.
之前,那个程序是以.cpp当扩展名,可能有问题,具体不是很清楚,也可能编译的问题,target shell解析有问题;改成.c为后缀就可以了.

网友:
哦 没添加C++相应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