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2440,bootloader问题

楼主:
我的bsp里面有stepldr和eboot,
我想让eboot跑起来,
但把stepldr.nb1烧写到flash中后,在dnw上显示的却是乱码!!!!

这个是串口的初始代码:
void Uart_Init(void)
{    int i;
    rUFCON1 = 0x0;      // FIFO disable
    rUMCON1 = 0x0;      // AFC disable

    rULCON1 = 0x3;      // Normal,No parity,1 stop,8 bits
    rUCON1  = 0x245;

    rUBRDIV1=( (int)(PCLK/16./11520) -1 );

    for(i=0;i<100;i++);
}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在startup.s中  的相关设置有问题啊?-------------------
我的nandflash是k9f1208(64MB)的,原来的stepldr应该不是针对这flash的,因为在

\stepldr\main.c文件中有
#define NAND_BLOCK_SIZE_BYTES   0x00020000   //不是16K
#define NAND_PAGE_SIZE_BYTES    0x00000200    //512B
#define NAND_PAGES_PER_BLOCK    (NAND_BLOCK_SIZE_BYTES / NAND_PAGE_SIZE_BYTES)

我改成了:
#define NAND_BLOCK_SIZE_BYTES   0x00004000

串口打印乱码,郁闷,怎么设置

网友:
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
今天接分

网友:
换新版了,在LZ的帖子里踩第一脚

网友:
突然换了  搞的我  乱丢分!

网友:
你叼  连发三贴

网友:
一般 出现打印乱码的情况!
除了MPLL的设置外,还有哪些方面!

网友:
难道是缓冲区没有清空吗~?

网友:
波特率和PC端的不匹配。

网友:
2440 官方的BSP中的BOOTloader  有谁高过!
一般都要做哪些修改!
有点乱了!

网友:
你确定是烧stepldr.nb1而不是stepldr.nb0;
还有
#define NAND_BLOCK_SIZE_BYTES  0x00020000  //不是16K
#define NAND_PAGE_SIZE_BYTES    0x00000200    //512B
#define NAND_PAGES_PER_BLOCK    (NAND_BLOCK_SIZE_BYTES / NAND_PAGE_SIZE_BYTES)
根本不用改,你结合NF_ReadID、NF_ReadPage函数看看就知道为什么不用改了。

网友:
[code](void)
{
        UINT8 pMID;
        UINT8 pDID;
    UINT32  nCnt;
    UINT32  nRet;
    UINT8  nBuff;
    UINT8   n4thcycle;
        int i;

        bLARGEBLOCK = FALSE;
    n4thcycle = nBuff = 0;

    NF_nFCE_L();
        NF_CLEAR_RB();
    NF_CMD  (0x90);        // read id command
    NF_ADDR (0x00);
        for ( i = 0; i < 100; i++ );

    /* tREA is necessary to Get a MID. */
    for (nCnt = 0; nCnt < 5; nCnt++)
    {
        pMID = (BYTE) NF_RDDATA();
        if (0xEC == pMID)
            break;
    }

    pDID = (BYTE) NF_RDDATA();

    nBuff     = (BYTE) NF_RDDATA();
    n4thcycle = (BYTE) NF_RDDATA();
    NF_nFCE_H();

    if (pMID != (UINT8)0xEC)
        nRet = FALSE;
    else
        nRet = TRUE;

        if (pDID >= 0xA0)
        {
                bLARGEBLOCK = TRUE;
        }

    return (nRet);
}

int NF_ReadPage(UINT32 block,UINT32 page,UINT8 *buffer)
{
    //volatile int i;
    register UINT8 * bufPt=buffer;//0x30038000
    unsigned int blockPage;
        ULONG MECC;
        int NewDataAddr;

        if ( bLARGEBLOCK == TRUE )
        {

                Uart_SendString("large block");
                blockPage = (block<<6) + page/4;
                NewDataAddr = 512*(page%4);
                NF_RSTECC();    // Initialize ECC
                NF_MECC_UnLock();

                NF_nFCE_L();
                NF_CMD(0x00);   // Read command

                NF_ADDR((NewDataAddr)&0xff);
                NF_ADDR(((NewDataAddr)>>8)&0xff);
                NF_ADDR(blockPage&0xff);            //
                NF_ADDR((blockPage>>8)&0xff);   // Block & Page num.
            if (LB_NEED_EXT_ADDR) {
                NF_ADDR((blockPage>>16)&0xff);   // Block & Page num.
            }
        }
        else
        {

                Uart_SendString("small block");
                Uart_SendDWORD(block,0);
                blockPage = (block<<5) + page;
                //blockPage = (block<<8) + page;
                NewDataAddr=0;
[del]如果每个block的页数不确定,这里是怎么执行的![/del]
                NF_RSTECC();    // Initialize ECC
                NF_MECC_UnLock();

                NF_nFCE_L();
                NF_CMD(0x00);   // Read command

                NF_ADDR((NewDataAddr)&0xff);
                NF_ADDR(blockPage&0xff);            //
                NF_ADDR((blockPage>>8)&0xff);   // Block & Page num.
            if (SB_NEED_EXT_ADDR) {
                NF_ADDR((blockPage>>16)&0xff);   // Block & Page num.
            }
        }

        NF_CLEAR_RB();
        NF_CMD(0x30);
        NF_DETECT_RB();

    __RdPage512(bufPt);
        NF_MECC_Lock();

        // no ecc check
        return 1;

        MECC = NF_RDDATA32();
        MECC = NF_RDDATA32();

    MECC = NF_RDDATA32();
    NF_WRMECCD0( ((MECC&0xff00    )<<8) |  (MECC&0xff    )      );
    NF_WRMECCD1( ((MECC&0xff000000)>>8) | ((MECC&0xff0000)>>16) );
    NF_nFCE_H();

        if(rNFESTAT0 & 0x3)
        {
                Uart_SendString("ECC ERROR block");
                Uart_SendDWORD(block,0);
                Uart_SendString("page");
                Uart_SendDWORD(page,1);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在ReadID的函数里面有判断是大页还是小页的功能!   我用的是64MB /1个block是64MB  /一页时512B
这个判断是成功的!
-----------------------------------------
NF_ReadPage是什么作用??
是不是把EBOOT得内容copy到RAM里面去! 如果是的话,这个过程出错的话 ,是不是
((PFN_IMAGE_LAUNCH)(LOAD_ADDRESS_PHYSICAL))();  就无法进行!

网友:
stepldr.nb1和stepldr.nb0;有什么不同???

网友:
已经没的思路了! 郁闷!  头都大了

网友:
LZ,我也在搞这个 加我Q:275957142.人多力量大

网友:
乱码90%的可能都是时钟设置不对

网友:
刚才不是也是你发帖说改了MPLL就显示正常了吗?我还看了两次呢。。。今天eeworld怎么了

网友:
正常了 但是 EBOOT 起不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startup.s 代码?
串口初始化问题?
还在找!

网友:
你先在EBOOT里的startup.s里点灯,确认那里面流程都正确跳转到main了再说

网友:
现在就在这样做! 但电脑没有并口  只有等!

网友:
还没有弄好?

如果你的内存和nand flash都是64M的,那很容易就跑起来的啊。

楼主波特率不对就找最开始的初始化汇编就可以了啊。

网友:
rUBRDIV1=( (int)(PCLK/16./11520) -1 );

你的115200是不是少打了一个0?

网友:
和你电脑的波特率不匹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弄好?

如果你的内存和nand flash都是64M的,那很容易就跑起来的啊。

楼主波特率不对就找最开始的初始化汇编就可以了啊。

那个代码我贴错了 !我的是115200!
stepldr 已经可以正常打印了!

但是现在eboot 起不来!

网友:
我直接弄eboot烧写到nor  呵呵 12m的晶振

网友:
我就用NAND!
看明天改的怎么养了

网友B:
关键就是那个bootloader下的.h文件中关于配置ARM2440的CPU时钟地方有问题。
看下datasheet,还有要看你的晶振是12M还是16.9344M的,根据datasheet,找到那个399.6M的对应到相关的寄存器配置那几个分频参数。然后就OK了。然后你就给我加分吧^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就是那个bootloader下的.h文件中关于配置ARM2440的CPU时钟地方有问题。
看下datasheet,还有要看你的晶振是12M还是16.9344M的,根据datasheet,找到那个399.6M的对应到相关的寄存器配置那几个分频参数。然后就OK了。然后你就给我加分吧^O^

玩小号了?

网友:
啊,这个号好像是挺小的,就算你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就是那个bootloader下的.h文件中关于配置ARM2440的CPU时钟地方有问题。
看下datasheet,还有要看你的晶振是12M还是16.9344M的,根据datasheet,找到那个399.6M的对应到相关的寄存器配置那几个分频参数。然后就OK了。然后你就给我加分吧^O^

我是12Mhz的,399Mhz对应的参数,尤其是分频是根据什么来设的!

        [ CLKVAL = 399
FCLK                EQU        (399)
PLLVAL                EQU (((92 << 12) + (1 << 4) + 1))
CLKDIVVAL        EQU 7        ; 0x0 = 1:1:1, 0x1 = 1:1:2, 0x2 = 1:2:2, 0x3 = 1:2:4, 0x4 = 1:4:4, 0x5 = 1:4:8, 0x6 = 1:3:3, 0x7 = 1:3:6
D4VAL                EQU 0        ; 1.3V
D3VAL                EQU 1
D2VAL                EQU 0
D1VAL                EQU 0
D0VAL                EQU 1
        ]

PLLVAL  后来改了  才显示正常的!  但我不知道CLKDIVVAL的值是根据什么设的?

网友:
在数据手册里面有个详细的列表,如果你懒得计算就直接按照配置即可。
有波特率对应的。
要知道就老老实实看寄存器配置手册部分了。

网友:
别自己去算,一个麻烦,第二个也不稳定
参考官方推荐的才是正道。
祝你成功!

网友:
问题:
    rUBRDIV1=( (int)(PCLK/16./11520) -1 );
   这个句应该修改
   rUBRDIV1=( (int)(PCLK/16./115200) -1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代码我贴错了 !我的是115200!
stepldr 已经可以正常打印了!

但是现在eboot 起不来!

..

网友D:
eboot 起不来又好多种,搂住最好把现象描述清楚,
有可能是stepldr不能正确的将 eboot从nand flash中读出,
也有可能是 eboot代码不对 ,
还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D:
eboot 起不来又好多种,搂住最好把现象描述清楚,
有可能是stepldr不能正确的将 eboot从nand flash中读出,
也有可能是 eboot代码不对 ,
还有 。。。。。

有可能是stepldr不能正确的将 eboot从nand flash中读出
这种也是很有可能的!
nBadBlocks = 0;
    for (nPage = NAND_COPY_PAGE_OFFSET ; nPage < (LOAD_SIZE_PAGES + NAND_COPY_PAGE_OFFSET) ; nPage++)
    {
        nBlock = ((nPage / NAND_PAGES_PER_BLOCK) + nBadBlocks);

        if (!NF_ReadPage(nBlock, (nPage % NAND_PAGES_PER_BLOCK), pCopyPtr))
        {
            if ((nPage % NAND_PAGES_PER_BLOCK) != 0)
            {
                Led_Display(0x9);    // real ECC Error.
                                                                        Uart_SendString("d");
                // Spin forever...
                while(1)
                {
                }
            }

            // ECC error on a block boundary is (likely) a bad block - retry the page 0 read on the next block.
            nBadBlocks++;
            nPage--;
            continue;
        }

        pCopyPtr += NAND_PAGE_SIZE_BYTES;
    }

    // Turn the LEDs on.
    //
   // Led_Display(LED_ON);//D4和D2

         Led_Display(LED_OFF);
                Uart_SendString("Boot Eboot Now....\r\n");

这个是读的过程代码!  Boot Eboot Now.... 在串口中有打印!

int NF_ReadPage(UINT32 block,UINT32 page,UINT8 *buffer)
{
    //volatile int i;
    register UINT8 * bufPt=buffer;
    unsigned int blockPage;
        ULONG MECC;
        int NewDataAddr;

        if ( bLARGEBLOCK == TRUE )
        {
                blockPage = (block<<6) + page/4;
                NewDataAddr = 512*(page%4);
                NF_RSTECC();    // Initialize ECC
                NF_MECC_UnLock();

                NF_nFCE_L();
                NF_CMD(0x00);   // Read command

                NF_ADDR((NewDataAddr)&0xff);
                NF_ADDR(((NewDataAddr)>>8)&0xff);
                NF_ADDR(blockPage&0xff);            //
                NF_ADDR((blockPage>>8)&0xff);   // Block & Page num.
            if (LB_NEED_EXT_ADDR) {
                NF_ADDR((blockPage>>16)&0xff);   // Block & Page num.
            }
        }
        else
        {[color=#008000]
                blockPage = (block<<5) + page;
                //blockPage = (block<<8) + page;
                NewDataAddr=0;
                NF_RSTECC();    // Initialize ECC
                NF_MECC_UnLock();

                NF_nFCE_L();
                NF_CMD(0x00);   // Read command

                NF_ADDR((NewDataAddr)&0xff);
                NF_ADDR(blockPage&0xff);            //
                NF_ADDR((blockPage>>8)&0xff);   // Block & Page num.
            if (SB_NEED_EXT_ADDR) {
                NF_ADDR((blockPage>>16)&0xff);   // Block & Page num.
            }[/color]        }

        NF_CLEAR_RB();
        NF_CMD(0x30);
        NF_DETECT_RB();

    __RdPage512(bufPt);
        NF_MECC_Lock();

        [color=#FF0000]// no ecc check
        return 1;[/color]
        MECC = NF_RDDATA32();
        MECC = NF_RDDATA32();

    MECC = NF_RDDATA32();
    NF_WRMECCD0( ((MECC&0xff00    )<<8) |  (MECC&0xff    )      );
    NF_WRMECCD1( ((MECC&0xff000000)>>8) | ((MECC&0xff0000)>>16) );
    NF_nFCE_H();

        if(rNFESTAT0 & 0x3)
        {
                Uart_SendString("ECC ERROR block");
                Uart_SendDWORD(block,0);
                Uart_SendString("page");
                Uart_SendDWORD(page,1);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如果把// no ecc check
        return 1;

却掉 就会显示有坏块!

网友:
ECC ERROR block0x00000002  page0x00000000
ECC ERROR block0x00000003  page0x00000000
ECC ERROR block0x00000004  page0x00000000
ECC ERROR block0x00000005  page0x00000000
ECC ERROR block0x00000006  page0x00000000
ECC ERROR block0x00000007  page0x00000000
ECC ERROR block0x00000008  page0x00000000
ECC ERROR block0x00000009  page0x00000000
ECC ERROR block0x0000000e  page0x00000000
ECC ERROR block0x00000012  page0x00000017

eboot是烧写在BLOCK2的,可以是BLOCK2开始 就有坏块! 但我用烧写工具里面的读flash 选项读第二块
跟我的eboot.bin是一样的啊!  是不是read 操作有问题?

----------------------------------
再问下:烧写stelpldr时,nb0和nb1有什么不同,
        烧写eboot时,nb0和bin文件有什么不同?

应该烧写哪个?

网友:
stepldr.nb0/nb1,你打开看一下,应该是一样的.但也有地方说到nb0是空的.eboot.nb0和eboot.bin,前者是直接可以拷贝到memory上执行,而后者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