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VC4,编写了个单文档程序,关闭时,提示保存,提示内容是英文

楼主:
提示 Save Change to XXX?

请问如何改成中文?

这个提示是在CDocument源码里的,

其中AFX_IDP_ASK_TO_SAVE就是StringTable的一个ID...

网友:
直接修改字符串不行吗?

网友A:
根本看不见字符串在哪儿,在Win7英文版下写了个win32的,提示也是英文,

可把这程序拷贝到中文winXP下,就显示中文了,

很怀疑是调用操作系统的dll里的资源,不是程序编译时遍进去的。。。

网友:
在Windows中可在"控制面版"“区域和语言选择”“高级”中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看不见字符串在哪儿,在Win7英文版下写了个win32的,提示也是英文,

可把这程序拷贝到中文winXP下,就显示中文了,

很怀疑是调用操作系统的dll里的资源,不是程序编译时遍进去的。。。

EVC写XP下的程序,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看不见字符串在哪儿,在Win7英文版下写了个win32的,提示也是英文,

可把这程序拷贝到中文winXP下,就显示中文了,

很怀疑是调用操作系统的dll里的资源,不是程序编译时遍进去的。。。

又是神贴。。。win7英文版。。。。

网友:
不不不,我来解释下:
我先用EVC写了个MIPS的,放机器上一跑,发现是英文提示

然后我用VS2005写了个Win32的程序,用相同的函数,发现放英文系统就提示英文,放中文系统下就提示中文

所以我推测,EVC写的程序,也跟系统语言有关...

网友:
EVC不支持中文

网友B:
EVC是支持中文的,关键是你编译出来的系统(winCE)要加入中文才行,将加了中文的系统生成SDK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EVC是支持中文的,关键是你编译出来的系统(winCE)要加入中文才行,将加了中文的系统生成SDK去试试.

EVC只是一个环境,最后运行的环境才是最终的,你可以把OS设置成中文默认,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哦

网友:
终于搞定了,修改了afxres.rc的StringTable,

然后在 XXXXX.rc的文件里

#if !defined(AFX_RESOURCE_DLL) || defined(AFX_TARG_DEU)
#ifdef _WIN32
LANGUAGE LANG_CHINESE, SUBLANG_CHINESE_SIMPLIFIED
#pragma code_page(936)
#endif //_WIN32
#include "res\Note.rc2"  // non-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edited resources
#include "afxres.rc"         // Standard components
#include "wceres.rc"         // WCE-specific components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