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与wince常用开发环境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0-05-23):
Windows7与wince常用开发环境的兼容性问题
最近打算买台新电脑,想试试Windows7,不知道与wince的开发环境兼容性如何
我一般用到的软件有:PB5.0 EVC VS2005 VC++6.0 ADS1.2 Keil3
wince
Windows7
电脑
兼容性
软件
WindowCE

网友A:
ADS 1.2 不兼容
keil3 没在win7 上用过,
PB5 要自己弄个bat。

网友B:
没在 WIN7 上弄过上述软件,还一直用XP的系统。
MARK,学习下。

网友C:
呵呵,谨慎点,在win7下搞麻烦的,在win7下做了几天又回到了xp上了,

网友D:
ADS1.2 开启管理员权限和禁用桌面元素,可以兼容
EVC,VC6没试过
VS2005兼容
PB5我都没安装成功...
最好不要用win7搞这些
因为即使软件兼容,仿真器,编程器,烧录器那些可能会因为没有驱动而不兼容...
杯具...

网友E:
EVC可以兼容,但是要作一定的修改
VS2005也兼容,但需要安装sp1补丁
PB5不兼容
建议最好安装双系统

网友F:
ADS 1.2 不兼容
keil3 不兼容
PB5 不兼容
EVC 不兼容
VS2005 需要安装sp1
综上,想用Win7搞这些开发,等几年再说

网友G:
从Win7 beta 用了1年多了,PB5.0也一直在用,至今没出过啥问题。
不过最好还是 用X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