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使用Directshow

楼主(2010-02-01):
Wince 使用Directshow
环境:EVC4+SP4 PB5.0
问题:使用Directshow,包含头文件
这些头文件使用到了库文件strmiids.lib、dmoguids.lib,提示错误是canno open file srmiids.lib、dmoguids.lib,
哪位大哥能帮忙传一份DShow可用的库和头文件(402521070@qq.com)
是不是需要将这些库加到SDK中啊,需要用pb重新定制一次SDK吗?还是通过EVC添加链接库文件就可以了?
万分感谢
大哥
定制
file

网友A:
你安装的有PB,下面就有
另外定制的时候需要把directshow定制到系统里面去,否则运行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网友B:
最好是用PB定制一个SDK

网友C:
在PB里面添加组件,并重新导出SDK。另外如LS所说,还要重新下载NK.

网友D(2010-03-04):
自己定制一个含有 DirectShow 组件的 SDK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不要期望在模拟器下使用Directshow,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在硬件开发板上使用Directshow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