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添加越南语字库失败。。求解。。

楼主:
我用ce6,在工程属性里添加了越南语支持。
下载了越南语的TTF的字库文件,名字叫VNI-Times,bib里添加过,注册表修改成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Windows\\simsun.ttc,NSimSun;\\Windows\\VTIMESN.TTF,VNI-Times"
      "Courier New"="\\Windows\\simsun.ttc,NSimSun;\\Windows\\VTIMESN.TTF,VNI-Times"
      "Arial"="\\Windows\\simsun.ttc,NSimSun;\\Windows\\VTIMESN.TTF,VNI-Times"
      "Times New Roman"="\\Windows\\simsun.ttc,NSimSun;\\Windows\\VTIMESN.TTF,VNI-Times"
      "Symbol"="\\Windows\\simsun.ttc,NSimSun;\\Windows\\VTIMESN.TTF,VNI-Times"

但编出来的系统还是不能显示完整的越南语,有些字符是框框。

显示方法是搞个测试程序,读取一份unicode的文本文件,里面有几句越南语。读出来无法正常显示。

不解,如何才能编出支持越南语的nk。。

网友:
或者谁有可用的越南语字库可否给小弟发个,
邮箱cogwhell@163.com

网友:
这个未必是字体的问题,前两天刚好定制了一个多国语言的触摸屏校准界面,也碰到类似情况。
为了排除其他方面的因素,建议你做一个小程序,在DC中显示相应的文字,看是否能正常。
另外,字体可以动态加载,调用AddFontResource()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不知道是字库的原因,还是其它原因,就是部分越南字符无法正常显示,显示为:□

网友:
这样同时链接两个可以吗?没试过,你把nsimsun那项去掉试试呢,另外setting里边有设置越南语吗?

网友:
3楼,我定制的是os,不是应用。。。
4楼,字库问题。我用了大点的字库就强了点,只有很少几个字符框框了。
5楼,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