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个问题 关于光电传感器光电开关

楼主:
   我一个亲戚开店,车库卷帘门想做成自动刷卡控制一类的,设计单片机控制。
   其中涉及到光电开关//就跟电梯上下口的光电传感器一样,等一段时间没有障碍物,就做出响应。
   我有一个问题:因为人家主要是实际要用,因此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最主要的,只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光电开关,再加上我以前做单片机是在学校里实验室,随便到电子市场买个器件,实现功能就行了,跟实际开发很不一样。。。今天到柜台上看了看光电传感器。。。十几块 几十块就一个 劣质塑料做的。。看着很不靠谱。。。不知道有过经验的前辈,质量好的光电开关,在中发这种地方有卖么?
   或者有过实际开发经验的前辈,直接给推荐一些个厂家或型号更好!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这课题具体的方案是怎样的,不过用光电传感器你有没有考虑到夜间也是没光哦。建议做个频率跟太阳光和灯光等发射的红外线不一样的红外发射接收器,应该会更稳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课题具体的方案是怎样的,不过用光电传感器你有没有考虑到夜间也是没光哦。建议做个频率跟太阳光和灯光等发射的红外线不一样的红外发射接收器,应该会更稳定点、、、

哦 谢谢! 频率是光电传感器本身的特性吧, 一般都是红外频率,谢了~~
顺便顶下。。。。

网友:
要抗干扰可以用调制的红外光...接收这边再用同步检波,该可以的

因为可以用单片机,可以考虑用几对发送接收器,检测车的进出.....

网友B:
质量好的光电开关,在中发这种地方有卖么?

你去找找欧姆龙的或者那个叫啥公司来着的?

忘了,那质量没得说

不过挺贵

三米多对射式的就要500+

当然你还要看你的使用方式

网友C:
用遥控器的还是全自动的?

网友:
哦 这样啊。。。。谢谢!
太贵的倒也没必要 主要是稳定就好 看来是得找厂家直销或者代理的商店是吧?
引用 网友B:
质量好的光电开关,在中发这种地方有卖么?

你去找找欧姆龙的或者那个叫啥公司来着的?

忘了,那质量没得说

不过挺贵

三米多对射式的就要500+

当然你还要看你的使用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遥控器的还是全自动的?

开门用IC刷卡 关门自动关

网友:
你好,我们做光电传感器,产品替代某些国外品牌(实现欧姆龙,autonics等的性能)价格不会很高,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15980846919,相关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如程序),但是刷卡部分你们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