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简单的程序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nms(uint n);

void main()
{
  NOP();
  PORTD=PORTD|BIT(2);
  NOP();
  DDRD=DDRD|0x04;
  while(1)
  {
          PORTD=PORTD&(~BIT(2));
        NOP();
        delay_nms(1000);
        NOP();
        PORTD=PORTD|BIT(2);
        NOP();
       delay_nms(1000);
        NOP();
  }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j;
for(i=0;i         for(j=0;j<1140;j++);
}

网友:
引用楼主 sunshy2 的回复: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nms(uint n);

void main()
{
? NOP();
? PORTD=PORTD|BIT(2);
? NOP();
? DDRD=DDRD|0x04;
? while(1)
? {
? PORTD=PORTD&(~BIT(2));
NOP();
delay_nms(1000);
NOP();
PORTD=PORTD|BIT(2);
NOP();
? ? ? delay_nms(1000);
NOP();
? }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j;
for(i=0;i for(j=0;j <1140;j++);
}

怎么个意思?

网友:
看着像IO反转也 就是闪灯啥的程序。。。

网友:
跑马灯 的程序 ??

楼主想问下什么啊?

网友:
啥问题呀!!!!!!!!!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样的帖子。。。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程序吧。。

网友A: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j;
for(i=0;i for(j=0;j <1140;j++);
}

uint是多少位的?1140越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j;
for(i=0;i   for(j=0;j  <1140;j++);
}
uint是多少位的?1140越界吗??????

uint 至少是16位,这个肯定不会越界的。

网友:
lz没有说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