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存到ROM里

网友:
只能放到非易失性存储器Flash/EEPROM上了.

网友:
放到EEPROM上了

网友:
存到类似E2PROM的程序程序存储器里,千万不要放在RAM里面。

网友:
89C51的内部flash不可运行中写入,所以必须使用外部EEPROM、flash之类的ROM来保存数据,下次上电时读出。

现在很多51内核的新单片机的内部flash是可以运行中写入,或者自带eeprom,那么都可以直接保存,下次再读出。

网友:
用93C46 之类的嘛

上电后再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