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用IImage如何旋转gif图片

楼主:
方法是用IBasicBitmapOps 进行旋转,代码大概是:

IImagingFactory* pImgFactory = NULL;
IImage* pImage = NULL;

IBitmapImage* pbmpImg = NULL; //bmp图像
IBitmapImage* pNewbmpImg=NULL; //旋转后的bmp图像
IBasicBitmapOps *pbmpOp = NULL; //旋转操作
IImage* pNewImage=NULL; //新的iimage图像

(1)CoCreateInstance (CLSID_ImagingFactory,NULL,CLSCTX_INPROC_SERVER,IID_IImagingFactory,(void**)&pImgFactory))

(2)pIm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picfPath, &pImage)) && SUCCEEDED(pImage->GetImageInfo(&imageInfo))

(3)pImgFactory->CreateBitmapFromImage(pImage,scrnW,scrnH,imageInfo.PixelFormat,InterpolationHintDefault,&pbmpImg)

(4)pbmpImg->QueryInterface(IID_IBasicBitmapOps,(void **) &pbmpOp);
pbmpOp->Rotate(m_RAngle,InterpolationHintDefault,&pNewbmpImg);
pNewbmpImg->QueryInterface(IID_IImage,(void **)&pNewImage));

(5)pNewImage->Draw(pDC->GetSafeHdc(), &rc, NULL);

对于JPG, PNG, TIF 都能实现, 可是 BMP,GIF文件到了第(3)步却创建不成功~~~请问如何用IImage实现GIF文件的旋转啊?

网友:
大哥,由实验验证过么?

网友:
创建不成功返回什么错呀?
你的IMAGE里面关于BMP和GIF的组件加了么?

网友:
我现在按照以下代码做,该代码没有添加“图片旋转功能”那三行时是可以加载一幅jpb图片到用户区(VC++2005,WinMobile 6.0中文模拟器环境):

void CImagingDemoDlg::OnBnClickedRotate()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HRESULT hr ; //返回结果
        IImagingFactory * pImagingFactory =NULL; //Image工厂接口对象
        IImage * pImage = NULL;        //Image接口对象

        IBitmapImage * pbmpImg = NULL;   //bmp图像
        IBitmapImage * pNewbmpImg = NULL;   //旋转后的bmp图像
        IBasicBitmapOps * pbmpOp = NULL;   //旋转操作
        IImage * pNewImage = NULL;   //新的IImage图像
        FLOAT m_RAngle = 90;

        LPCTSTR szFileName = L"\\Windows Embedded.jpg"; //图象文件test.jpg

        //初始化COM环境
    if (FAILED(hr =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TRACE(L"COINIT_MULTITHREADED ERROR");
                return;
    }

        //得到Image工厂接口对象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agingFactory);

    if (FAILED(hr))
        {
                TRACE(L"IMAGE FACTORY CREATED ERROR");
                goto finish;
        }

        //加载图象文件到IImage接口对象中
        hr = pImagin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szFileName,&pImage);

        //
        if (FAILED(hr))
        {
                TRACE(L"IMAGE LOAD ERROR");
                goto finish;
        }
        //图片旋转功能--------------------------------------------------------
        hr = pImage->QueryInterface(IID_IBasicBitmapOps,(void **)&pbmpOp);
        pbmpOp->Rotate(m_RAngle,InterpolationHintDefault,&pNewbmpImg);
        pNewbmpImg->QueryInterface(IID_IImage,(void **)&pNewImage);

        //-----------------------------------------------------------------
        //开始绘制图象
        //得到设备环境
        CDC *pDC =GetDC();

        //定义绘制尺寸
        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绘制图片
        pImage->Draw(pDC->m_hDC, &rect, NULL);

        //释放设备环境
        ReleaseDC(pDC);

finish:
        //释放IImage接口对象
    if (pImage)
        pImage->Release();

        //释放IImagingFactory接口对象
    if (pImagingFactory)
        pImagingFactory->Release();

        //释放程序占用的COM资源
    CoUninitialize();

}

在hr = pImage->QueryInterface(IID_IBasicBitmapOps,(void **)&pbmpOp);
执行后返回hr=E_NOINTERFACE,对照资料说是“不支持接口”,
那是不是说俺使用的模拟器环境不支持“IID_IBasicBitmapOps”接口?

网友:
在VS2005的帮助文件中,查询IID_IBasicBitmapOps条目,出来的结果是只有Microsoft Windows CE 5.0的,是不是在Mobile6.0中不支持或是没有添加呢?

网友A:
直接调他们的接口函数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他们的接口函数就可以的

怎么个"直接调用"啊?

网友:
(2)pImgFactory-> CreateImageFromFile(picfPath,   &pImage))   &&   SUCCEEDED(pImage-> GetImageInfo(&imageInfo))

这个语句中的SUCCEEDED(pImage-> GetImageInfo(&imageInfo)) ,这个好像不能这样写吧,
应该单独出来为一句:

pImage-> GetImageInfo(&imageInfo);

网友:
WinCE中用IImage如何旋转JPG图片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118/15/97b5a6d0-f9aa-456d-b26e-f91286df8a97.html?seed=1545030343&r=61272118#r_61272118

这个是个关于“GIF/PNG/JPG图像的旋转功能”的实现,

至于“可是BMP,GIF文件到了第(3)步却创建不成功~~~请问如何用IImage实现GIF文件的旋转啊?”这个问题,俺觉得流程应该不是你原来说的这样了...

网友:
WinCE中用IImage如何旋转JPG图片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118/15/97b5a6d0-f9aa-456d-b26e-f91286df8a97.html?seed=1545030343&r=61272118#r_61272118

这个是个关于“BMP/GIF/PNG/JPG图像的旋转功能”的实现, 你说你的BMP和GIF图片不能选装,是不是所用的图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