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下LCD显示问题

楼主:
我的平台是pxa270+wince5.0.
现在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的LCD在启动时显示是正常的,使用过程中如果打开word,excel,我的电脑之类的显示也是正常的。但是一旦打开控制面板或者弹出开始菜单,画面立刻变花,什么字也看不清楚。测量电流没有变化,CLK等信号的波形也没有发生突变。
为什么一打开控制面板画面就会异常呢?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编译个debug版本的NK,看会有什么信息输出。

网友:
debug版本没有有用的信息输出,现在不清楚是哪里产生了问题。

网友:
看看,每个机器都有这个现象吗?
多试几个机器,就好了。

网友:
全是一样,郁闷,到底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问题可奇了怪了

我只能说

祝LZ好运了

网友:
好郁闷的问题啊,有谁有一点点想法吗?

网友:
请问如果屏幕显示发白,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LCD控制器的输出信号受干扰!

网友:
请问大概是哪一个讯号?我有用到CLK,VSYNC,HSYNC,RGB565,DE(data enable).
我量过这些讯号,没有发先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
另外为什么会在打开控制面板后受到干扰呢?打开别的程序都没有问题。

网友:
慢慢调试,祝好运

网友:
奇哉怪也

网友:
没有遇到过,我只是遇到我的郁闷问题,KITL时候有时候图像不会显示,白茫茫一片,

现在也解决不了。

看看shuiyan等有何高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