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LCD后wince启动BIOS图片出现异常

楼主:
LCD更换后,由原来的320*240更改为640*480,BIOS启动的图片开始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当开始读NANDFLASH时图片下小半部分出现花屏,最后也可以正常启动。本以为是BIOS中汇编的START.S中设置有问题,以前也 出现这种问题,当加入启动图片的时候将其中有一句cmp r8 #256改成cmp r8 #512,但是现在改成更大的还是同样的问题,请问为什么?缓存不够?

网友A:
估计是你读NANDFLASH的时候把LCD的BUFFER区给覆盖了。

网友:
估计是栈不够大。以前有人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什么平台的啊?

网友:
代理微软产品 wince 6.0 R3版本的开发工具,技术支持,LICENCE销售
科通通信,网站:WWW.COMTECH.COM.CN
联系人何先生:136315881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读NANDFLASH的时候把LCD的BUFFER区给覆盖了。

也许是这样,当我把BIOS中设置烧写WINCE镜像的地址0X30200000的地址改大以后这种情况就消失了,但是启动不了WINCE,所以我想问问当把这个地址改动之后需要改动哪些。我已经将MMU.C中的BANK6以及RAM的起始地址(即以前出现0X30200000的地方)都改变了,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
用的是S3C2440+wince5.0

网友:
先改下DISPLAY的地址试下吧,改镜像的地址可能牵扯很多地方。

网友:
如果改镜像地址至少还要改EBOOT引导WINCE的地址

网友:
把显存的起始地址改小,也就是显存整体变大了,LOAD内核时就不会覆盖显存了.

网友:
我觉得显存的大小与这个无关,我是用BIOS USB下载NB0,来启动WINCE的,在BIOS中加了图片,现象就是开始图片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但是开始读NANDFLASH时部分花屏,我觉得原因是BIOS的BIN文件由以前的30K,变到700K,导致下载到RAM的文件覆盖了图片的数据,所以我将下载地址改大了原来是0x30200000,如果不更改这个地址而改动WINCE中CONFIG.BIB中DISPLAY的地址根本USB传输不了。后来我将bios中的引导地址改大,同时将CONFIG.BIB        NK        8C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ROMSTART=8C200000 改动,系统到SP=ffffc7cc又不动了!

网友:
搞定,将LCDBUFF的地址由默认的更改成固定的即可。一般不需要更改WINCE入口地址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楼主说的LCDBUFF的地址由默认的更改成固定的是说的哪儿啊 ?

网友:
改display的地址应该可以

网友:
不行吧,运行到BIOS里的LoadRun函数就开始下小半部分出现花屏了!!!!!!

网友:
看不到回复

网友:
有些不厚道的说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多朋友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啊,其实就是更改display的地址。比如设定启动图片的缓存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