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COM支持 CoCreateInstance API失败

楼主:
在EVC下
我写一个DeviceQuery的组件
在另外一个DLL里写下面代码: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DeviceQuery,NULL,CLSCTX_ALL,IID_DeviceQuery,(void**)&m_IDeviceQuery);

编译没有问题,但是跑起来就这个函数调用失败。

说明:我PB中加入了COM支持,DeviceQuery也注册了。

请教各位eeworld朋友,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
应该程序的开发基本只能帮顶了!

网友:
编译没有问题,
但是跑起来就这个函数调用失败

楼主看下跑起来 函数调用失败,对应提示什么信息,看是否可以根据信息进一步定位。

MARK、 、 、

网友:
返回什么错误呢?

网友:
我知道了,我在调用CoCreateInstance之前没调用CoInitializeEx函数初始化COM,通过返回错误找到的,不过这些代码写在WINDOW上,不加CoInitialize出行,还是加上的好。我贴一发,自己找到问题了。还是谢谢各位,结贴了。

网友A:
你好!我在CoInitialize成功后,在CoCreateInstance提示我不是有效的win32程序,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在CoInitialize成功后,在CoCreateInstance提示我不是有效的win32程序,请问怎么回事

你的程序是跑在WINCE里吗?那你用的DLL是不是那个平台的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