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nfig.reg文件中CE_MODULES_PPP这类变量是在哪里定 ...

楼主(2009-02-12):
请问config.reg文件中CE_MODULES_PPP这类变量是在哪里定义的?
请问config.reg文件中CE_MODULES_PPP这类变量是在哪里定义的?我在哪里配置这些变量,使之编译到内核中去?
配置

网友A: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FILES\目录下的common.reg文件,与最终项目release目录下的common.reg文件是不一样的。难道romimage.exe 不是直接将C:\WINCE500\PUBLIC\COMMON\OAK\FILES\目录下的common.reg文件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吗?在哪里处理这些信息的?

网友B:
不是直接复制,而是根据那些宏进行判断,将不需要的去掉了,留下需要的。比如
#if
#elif
#endif
之间就肯定会有去有留的。
判断用的这些宏是在PB里定制OS时,add到左边来的那些组件,每个组件都对应一个或几个变量,这些变量就是对应了这些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