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enNETCF rapi 数据传输效率的问题

楼主(2010-04-09):
关于OpenNETCF rapi 数据传输效率的问题
使用OpenNETCF 里面提供的方法CopyFileToDevice 进行数据传输,但是实际效率并不理想,当文件约2m 的时候需要2分半到3分钟,而直接用复制-粘贴的方式则不到1分钟。但是用CopyFileFromDevice 的效率却正常
请问如何优化CopyFileToDevice传输效率?
数据
问题
如何

网友A:
没用过OpenNETCF,应该不会出现一个效率正常,一个却那么低吧。

网友B:
实在不行,自己创建文件后读写试试看。

网友C:
没人?自己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