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WinCE6.0不能同时使用2个USB设备问题?

楼主(2010-06-18):
ARM+WinCE6.0不能同时使用2个USB设备问题?
友善Micro2440板子单独接入CDMA 3G USB接口的上网模块好使,单独接入USB Wifi无线网卡也好使,
但同时使用两样,后接入的设备就无法识别,如果在同时接两样设备重启的话就会出现那个启动慢那个不好使的情况。
接口
设备
无线网卡
WindowCE

网友A:
看看电源是不是跟得上。

网友B:
我用一个自带电源的USB扩展口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可以试试,一般应该是电源跟不上。

网友D:
两个都是用电大户,建议采用外部供电的HUB试试看。

网友E:
请问,用的是哪家的 usb 3G 模块啊?

网友F:
这个好像是 usb 驱动的 bug
请打完所有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