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NAND FLASH 在PC下作当U盘使用,WINCE 上的应用程序会得到什么消息

楼主:
当NAND FLASH 在PC下作当U盘使用,WINCE 上的应用程序会得到什么消息,
根据消息我们要限制应用程序读取NAND FLASH 上面的数据,因为NAND FLASH已经不能读了,
以防止应用程序出错误。
类似手机,MP3当作U盘使用的时候,其上面应用程序不能使用
我的QQ:348402717,
知道的,麻烦通知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只知道此时路径没有了,应用程序可以判断一下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此时路径没有了,应用程序可以判断一下路径。

思考确认很巧,可以参考
个人觉得,其应该是有事件消息,
我可以向其的驱动注册一个消息,然后驱动发送一个消息我给呀,

网友A:
可以让驱动在此时发送一个广播消息。驱动是有办法知道是否插到电脑上形成U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驱动在此时发送一个广播消息。驱动是有办法知道是否插到电脑上形成U盘的。

可以先给应用程序一个消息!
设备已于PC连线,然后将真在读flash的程序关闭, 之后再继续,usbfn的后续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驱动在此时发送一个广播消息。驱动是有办法知道是否插到电脑上形成U盘的。

可以先给应用程序一个消息!
设备已于PC连线,然后将真在读flash的程序关闭, 之后再继续,usbfn的后续功能

Linux其就有消息订阅的模式,不知道WINCE其是怎么样搞定的,不知哪个朋友能否提供这方面的文档,谢谢

网友: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在驱动层级上实现的,看这个片子是做U盘还是做FALSH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当开发板与PC连通的时候,OS会给APPLICATION发送一个按键消息,
响应消息,暂停与些APPLICATION的所有线程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