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5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SerialDispatchThread的疑问

楼主:
在SerialDispatchThread函数中有下面语句,请问:
/* Wait for the event that any serial port action creates.
     */
    while ( !pSerialHead->KillRxThread ) {
        DEBUGMSG (ZONE_THREAD, (TEXT("Event %X, %d\r\n"),
                                pSerialHead->hSerialEvent,
                                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
[color=#FF0000]WaitReturn = WaitForSingleObject(pSerialHead->hSerialEvent, INFINITE);[/color]

             // 是不是pSerialHead->hSerialEvent 这个事件/信号,变成有效的时候才能调用下面的IST函数呢?
              // 它是什么时候有效的呢?是如何有效的?
    [color=#FF0000]SerialEventHandler(pSerialHead);//IST函数[/color]
        //调用IST,在这里得到中断类型,然后做收,或者发的动作。
       //这里的中断类型是不是根据UART的硬件寄存器得到的?
        InterruptDone(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
谢谢!

网友:
pSerialHead->hSerialEvent 搜索一下在哪里设置的就行了,用句柄或名字;

网友:
pSerialHead->pHWObj->dwIntID赋值的地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erialHead->pHWObj->dwIntID赋值的地方看看

终于有人问我相同的问题了,这个我看代码是注册表DeviceIndex的值。并不是什么串口中断,我很奇怪,这个东西居然能启动线程。我不相信,刚才就编译个debug版本的NK来看,但是居然没有信息打印出来,让我相当郁闷。楼主要想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只能通过打印信息才行。

你试试吧。我现在正在分析原因。

pSerialHead->hSerialEvent 是MDD线程的串口线程句柄。通常作用是绑定中断,用中断来启动线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erialHead->pHWObj->dwIntID赋值的地方看看

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串口对我来说都好办。我实在是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InterruptInitialize(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pSerialHead->hSerialEvent,
                    NULL,
                    0)
只是将中断ID和事件相关联啊,是不是这个中断发生了, pSerialHead->hSerialEvent就被设置成已通知状态呢?
这个硬件中断是怎么发生的?难道是一旦有数据进入RX线上,硬件中断就会自动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rruptInitialize(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pSerialHead->hSerialEvent,
                    NULL,
                    0)
只是将中断ID和事件相关联啊,是不是这个中断发生了, pSerialHead->hSerialEvent就被设置成已通知状态呢?
这个硬件中断是怎么发生的?难道是一旦有数据进入RX线上,硬件中断就会自动发生?

pSerialHead->pHWObj->dwIntID.................最郁闷的就是这个了,居然不是硬件的中断不可理喻。

关于InterruptInitialize这些东西,你看看我的博客以及PB帮助,Google等,很快会知道什么了,现在我只想打印出信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