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windows mobile平台移植到wince5.0上

楼主(2009-10-22):
如何将windows mobile平台移植到wince5.0上
如何将windows mobile平台移植到wince5.0上
Mobile
windows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直接移植代码,没什么统一的办法

网友B:
我看了mobile BSP和winceBSP的差别不大,可以移植的。

网友C:
winmobile==wince+app~~~~hoho

网友D:
你要移植BSP还是应用程序?
BSP的话基本上拿过来就能用,没有太多的差别。
应用程序的话,CE上缺少一些WM上的系统组件和API,比如说Connection manager,所以只能一个一个来,看到CE上没有的API调用就自己替换掉。

网友E:
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