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应用程序可以对驱动的访问吗?

楼主(2010-01-02):
C#应用程序可以对驱动的访问吗?
非使用C#编写驱动程序,而是使用C#对驱动的访问。
如果有,有哪些方案呢,是否能否提供些资料给我,谢谢。
我指的是USB方面的驱动。
应用程序
资料

网友A:
我见过有的是 用VS 或者EVC调用驱动,编写成DLL文件,供C#使用

网友B:
好像一般都是生成DLL,供调用。

网友C:
没有问题, 一般驱动程序还包括相关的应用层开发包,即API接口,这个c#没有问题

网友D:
可以的~~~一般应用程序都是调用DL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