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
我的CN3052A最大充电电流只有250mA左右,规范是不是说500吗?散热的问题能影响这么大吗?由于要用USB充电,不能采样大电流充电芯片

网友:
用PC机的USB口接电路板通过CN3052A给锂电池充电吗?
PC的USB口理论上最大输出500MA的电流,在枚举的过程中还会根据描述符来确定给外设多大的电流,否则就用默认值(忘了默认值是多少),如果你的电路板还有一些其它器件在工作还会消耗掉一些电流,所以不可能到500mA,只是你的250似乎是低了点。

网友:
引用楼主 lth93 的回复:
我的CN3052A最大充电电流只有250mA左右,规范是不是说500吗?散热的问题能影响这么大吗?由于要用USB充电,不能采样大电流充电芯片

你在接pc机usb的时候,usb最大只能提供500ma啊,你板子也在跑?如果板子也在跑,那充电电流肯定小了。

网友:
板子没有跑,我只测量的电池,我有个带控制的LDO,没有开,所以我的VCC没有电,也就是说充电的同时并没有向外部供电

网友:
测量一下充电芯片的输入电流,看下充电芯片的DATASHEET,也可能是芯片效率的关系。

网友:
引用楼主 lth93 的回复:
我的CN3052A最大充电电流只有250mA左右,规范是不是说500吗?散热的问题能影响这么大吗?由于要用USB充电,不能采样大电流充电芯片

首先USB充电电流 能到500.
至于楼主所测试到的250,
一般应该是你的CN3052A 所限制的吧。
另外测试下你充电电池的电量,当然电池容量不一样,对应的充电电流肯定是不同的。
电池快充满时,其对应的充电电流 才100mA左右吧。

建议楼主换个完全用完电的电池,试试,看对应的充电电流时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