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新硬盘用ghost装系统后无法引导启动
aeiou
aeiou

网友A(2009-02-20):
新硬盘用ghost装系统后无法引导启动
我的一个新硬盘(笔记本的,笔记本是r60e),在bios里面能够看到这个硬盘,但是用普通的安装盘安装操作系统时硬件检测时不能通过,然后换用gost盘安装,能够安装,但是装完重启时不能从引导从硬盘启动。硬盘可以确认是好的,我把硬盘放到硬盘盒里可以正常使用,gost安装的文件都能看到。
注:我有3个硬盘,上述是第3个,第一个是60g的,放着没用,买了个第2个120g的,装系统时正常安装的没费神,但是在使用时忽然蓝屏,然后重启了后继续蓝屏,然后就不能引导启动了,后来发现第2个硬盘坏了,而且内存只能插一个,有一个插槽插上内存就要蓝屏。
我现在用的是第一个硬盘,以前装的系统,插上就能用。但是哪第3个硬盘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把系统装进去,好像是引导有点问题。
硬件高手帮我想下该怎么办啊,先谢了
硬盘
安装
ghost

网友B:
Fdisk 把系统在的分区改主分区,设为active-激活

网友C:
能否详细点?

网友D:
ok 了 就是你说的那个问题 但是我用其他方法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