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中编译后,为什么找不到目标文件?

楼主:
大家好,我是刚学protues。原理图连接好,程序也完成了,只是在编译后,找不到目标文件(.hex),不知是怎么回事?
对了,protues版本是7.5.

网友A:
因为你编译的时候,output没有把hex选上

网友:
protues不会产生hex的,你的用keil来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编译的时候,output没有把hex选上

不好意思,我是刚学。请你说具体点。

网友:
keil选项设置里面有个output输出,哪里把hex点上就好了。

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当真是想用protues输出hex文件。。

应该是将keil产生的hex文件加载大protues画的图的芯片上。

网友:
要用其它编译器编译生成HEX后,由PROTEUS调用.

网友:
很感谢大家,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