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连接错误,急急!

楼主(2009-06-05):
Socket连接错误,急急!
在Windows Mobile平台下,使用ConnMgrEstablishConnectionSync启动连接成功,然后使用Socket连接Wap网关“10.0.0.172”,但是返回10060的错误,“由于连接方在一段时间后没有正确答复或连接的主机没有反应,连接尝试失败。 ”
以上Socket连接在WinCE平台下没有问题,WinCE的步骤是:使用RasDial拨号成功后,使用Socket连接Wap网关成功。
为什么同样的步骤在Window Mobile下就不能成功呢?
时间
主机
windows
Socket
Mobile

网友A:
你连的是cmwap接入点么,如果是CMNET就应该连不上这个IP吧

网友B(2009-07-24):
一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