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天,发现我的2440 BSP是4.2转5.0的,而在调的SDIO驱动是5.0的;请帮忙选择方案:是重新选一个完全5.0的BSP,还是改这个5.0的SDIO

楼主:
先说在4.2转5.0 BSP上已经做好的工作:
1. 我的板子没有网络,以前改过一个bootloader通过USB来下载eboot,NK.BIN,再运行eboot来烧写NK.BIN;
2. 有开发板厂家提供的LCD驱动(我的项目也就是用到LCD、WIFI)

担心与疑惑:
1. 我的板子没有网络,所以只能通过USB来烧写,完全5.0 BSP的EBOOT与“4.2转5.0的BSP”的EBOOT是差不多的吗?
    5.0 BSP的NK.BIN格式,与4.0转5.0的NK.BIN格式,是差不多的吗?

2. 重新选一个完全5.0的BSP,或者改这个5.0的SDIO以迁就“4.2转5.0 BSP”,哪个工作量比较小?

我是调试shdc_sc2440驱动时才发现这个严重问题,“4.2转5.0 BSP”的OEMIoControl函数里没有实现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还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陷阱等着我。

请指点一下。

我以前做Linux,刚来学Wince,最近几天在WINCE版发了好多贴,多谢各位路过的朋友,不管你是否回贴,多谢关注。

网友:
晕头了晕头了,我竟然只给20分,一天后才可以加分,我那时一定把这贴的分数加高。

网友:
重新选一个完全5.0的BSP

网友:
直接重新下载个Samsung的官方的BSP,下载PQOAL结构的那个,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移到SMDK2440A一个目录下。不要下载网上那个从2410改到2440的BSP。

网友:
建议你改SDIO驱动
首先,你换一个BSP的话eboot不一定能用,不熟悉的话改起来比改SDIO还麻烦
再就是换了BSP后你还不确定有多少东西要改的,这个工作量也不少,有些工作是看不到的
直接改驱动的话相对比较明确

网友:
直接改SDIO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中断那你把他的动态申请改成WINCE4的申请方式就行了
你的SD驱动都有了应该知道用了哪两个中断号

但是有时间就升级WINCE5吧
长痛不如短痛

否则以后你加个WIFI,驱动一般都是支持WINCE5以上的
你又要改很多东西
就象我现在一样,痛苦中....

网友:
你揭贴率太低了
加分又能怎样?

网友:
建议采用真正的5.0吧,也是可以usb升级nk的。并且还可以usb升级stepldr和eboot。超级好用。
结构也比较合理。以后方便了。

网友:
我是要提高结贴率,奇怪的是这个贴子我已经加了100分,怎么现在去结贴时还是20分?

网友:
我的结贴率现在应该有90%了吧,把以前发的贴都结了。
现在还有几个,等我把WINCE 5.0 WIFI搞定再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