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 * 16 BANK0怎么理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不是吧,应该是4M * 16bit*4bank吧

网友:
我这好像是4M * 16bit*4bank SDRAM的里一个小的芯片

网友:
4M * 16bit*4bank其实我也不懂?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bank0 的大小为4M * 16

网友:
也就是每个bank的大小为4M * 16

网友:
谢谢了,再问的个问题

A0 ~ A12  Row Address : RA0 ~ RA12, Column Address : CA0 ~ CA8  Auto-precharge flag : A10

BA0, BA1  Selects bank to be activated during RAS activity
          Selects bank to be read/written during CAS activity

一共12地址线 怎么寻得64M的址呢??

网友:
容量是:4M * 16bit*4bank,这个找个芯片的datasheet一看就全明白了。地址线A0-A12是行与列复用的线。由RAS和CAS来控制是行地址还是列地址,这两者转换会有2-3个周期时间。BA0,1是用来控制bank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再问的个问题

A0 ~ A12? Row Address : RA0 ~ RA12, Column Address : CA0 ~ CA8? Auto-precharge flag : A10

BA0, BA1? Selects bank to be activated during RAS activity
Selects bank to be read/written during CAS activity

一共12地址线 怎么寻得64M的址呢??

4M * 16bit*4bank应该是32M的,你的系统应该使用了两片SDRAM芯片来构成64M的容量的。
你的应该是32M的,由于ARM是32位的,所以数据线需要32位,你用的是16bit的芯片则需要两片来构成32bit的数据线(一片接数据线的高16位,一片接数据线的低16位),关于地址线,两片SDRAM共享地址线(A0-A12,BA0,BA1)以及片选,但是数据屏蔽位不共享。这样系统共有的地址为4M*4bank=16M,也就是说有16M个不同的地址,先别惊讶,这16M的地址是不连续的,因为ARM的地址是字对齐的,所以这16M的地址是:0x00000000,0x00000004,0x00000008...
所以系统的地址范围为16M×4=64M;
对于处于非自对其地址中的数据,则是通过数据屏蔽位来选择的DQS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找个芯片的datasheet一看就全明白了。

自己有SDRAM的datasheet,看了,是英文的,还是不懂...

看了你的解答,还是不是十分明白,自己的看datasheet,看着书,自己还得琢磨..

网友:
弄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地址线分时复用A0~A12,A0~A8一共22根,正好寻一个BANK的CELL,BA0, BA1 寻BANK,一个BANK 4M的CELL,一共4个BANK,一个CELL是16BIT

把所有的算一起正好32MB的容量...

(*^__^*)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别惊讶,这16M的地址是不连续的,因为ARM的地址是字对齐的,所以这16M的地址是:0x00000000,0x00000004,0x00000008...
所以系统的地址范围为16M×4=64M;
对于处于非自对其地址中的数据,则是通过数据屏蔽位来选择的DQS位。

这块想了半天也没用明白????

数据屏蔽位来选择的DQS位??这个在DATASHEET的没有找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别惊讶,这16M的地址是不连续的,因为ARM的地址是字对齐的,所以这16M的地址是:0x00000000,0x00000004,0x00000008...
所以系统的地址范围为16M×4=64M;
对于处于非自对其地址中的数据,则是通过数据屏蔽位来选择的DQS位。

这块想了半天也没用明白????

数据屏蔽位来选择的DQS位??这个在DATASHEET的没有找到呀

Datasheet中有DQS的,不过上面说的好像有点问题,今天重新查了下资料,DQS是用来在冲突模式下屏蔽数据的,并不是用来屏蔽一次读写的其他字节的。说法有误,见谅~呵呵

网友:
哦.
引用 网友C:
因为ARM的地址是字对齐的,所以这16M的地址是:0x00000000,0x00000004,0x00000008...
所以系统的地址范围为16M×4=64M;

这块应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引用 网友C:
因为ARM的地址是字对齐的,所以这16M的地址是:0x00000000,0x00000004,0x00000008...
所以系统的地址范围为16M×4=64M;

这块应该怎么理解呢???

你怎么理解的呢?你的系统是两片SDRAM芯片没错吧?
你算的32M是容量,计算过程如下:A0-A12为行地址,BA0-BA1是页地址,A0-A8是列地址,所以总共有24跟地址线则共有2^24个地址,即16M个地址,一个地址对应16bit(单片SDRAM芯片而言),则容量为16M×16bit=32MByte,两片一共64MByte;
由于两片SDRAM地址线(A0-A12)和页选线(BA0-BA1)是一样的接法,则这两块芯片共享24根地址线,而24根线能产生16M个不同的地址;

ARM的地址是4字节对齐的,也就是说ARM接受的地址是低两位为0的地址,就是上面说的0x00000000,0x00000004,0x00000008...
所以系统的寻址空间就是16M×4=64M了

网友:
恩,明白了....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明白了....

谢谢前辈!!!

给你份资料,SDRAM的讲的不错~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119995

网友:
您那还有关于 NAND FLASH ,NOR FLASH ,MMU, CACHE的资料?

明天该学这学这些了...

网友:
n那32Mb*16的sdram,row address:A0~A12,column:A0~A9,BA0,BA1接第几位地址线?

网友D(2010-04-07):
学习了!不过有个地方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