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中动态加载图片

楼主:
Mobile中有广告图片需要换,而图片是从服务器用xml传过来的,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不传过来的图片动态的加载程序中

网友:
LZ,你是不是中国人,怎么读不通你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在做Mobile客户端时,其中有广告图片需要加载,而且还会从服务器传来图片进行更换,而图片是从服务器用xml传过来的,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把传过来的图片动态的加载到vc编写的客户端程序中

网友A:
选把接收到的图片保存在BMP
在加载显示,就可以了吧,

网友B:
这是2个事情吧。可以先解析xml,然后用chttpfile一类的api把图片解到本地
然后再使用imagefactory一类的com组件或者自己的解码程序解码
如果得到的是rgb比特流,可以使用createdibsection建立bitmap往window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把接收到的图片保存在BMP
在加载显示,就可以了吧,

你的意思我还得手动或编写相应的程序加载图片,在rebuild吗?我加载广告图片不rebuild的不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2个事情吧。可以先解析xml,然后用chttpfile一类的api把图片解到本地
然后再使用imagefactory一类的com组件或者自己的解码程序解码
如果得到的是rgb比特流,可以使用createdibsection建立bitmap往window贴

我是在wince下用vc编写相应的客户端,你的那个createdibsection还有imagefactory,能说的在具体一点吗?

网友:
CreateDibSection是标准GDI函数,因为标准bitmap的buffer一般应用程序拿不到
而CreateDibSection可以将用户空间的buffer和一个bitmap联系起来,并进行交互
即可用blt系列函数操作该bitmap,而buffer也会跟着改变,相反,buffer改变,bitmap也会改变

imagefactory是个com组件。你搜下这个关键字会有一堆reference code的。

网友:
用shloadimage函数!

网友:
conanvv说的不错,如果能详细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