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断优先级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一下MSP430系列单片机如何实现中断的嵌套问题

网友:
UC/OS可以,要自己实现的话,太麻烦了

网友:
默认是在中断里关了总中断GIE,可以自己打开,中断程序第一句就是打开GIE。不过有什么事非得嵌套中断吗?

网友:
LS的方法就可以 不过嵌套中断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比较多 是有严格的步骤的

网友:
是有严格的步骤的,

网友:
谢谢大家,只是觉得MSP430在这方面有点不足,51至少有2级中断嵌套,对一些对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应用430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最近在用MSP430F5418,总体感觉还不错。和51相比较时钟系统配置比较灵活,串口配置也比51灵活许多,还有ADC采样速度也很快,功耗嘛就不用说了。不过IO口的配置不如C8051Fxxx系列的方便(它的交叉开关的设计还是很值得称道的),最近在琢磨自己做个MSP430的编程器自己下载程序用,希望搞MSP的同行们多多交流啊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啊,我们自己做了好多的jtag接口适配器,并口的,那位DX能做usb的?

网友:
呵呵!430这样设计有它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