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我用WM6.0的模拟器写了一个应用程序,模拟器上和WM的手机上跑起来都没有问题。
后来我要把程序放到CE6.0的环境下运行,我就在一个用BSP包制作的CE6.0的模拟器上重新DEBUG了一个.exe文件,在模拟器上能跑,但是放到设备上就没一点反应了。可以肯定的是程序没有执行,因为在程序入口打的TRACE信息都没有打印出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请问,普通的CE应用程序和CE手机程序会有区别吗?

谢谢!

网友A:
很大可能是 内存对齐问题  1、查看 结构有没有对齐  2、可以在小机调试 原因 模拟器是x86的 会忽略掉对齐问题 而其他cpu 忽略不了

网友:
还有一个调试方法 就是 每一步都写文件 这个方法很蠢 但很有效 就像回到了汇编的年代

网友:
wince6.0 的模拟器是基于ARM的。
单步调试看看,看程序是否被调用了。
引用 网友A:
很大可能是 内存对齐问题  1、查看 结构有没有对齐  2、可以在小机调试 原因 模拟器是x86的 会忽略掉对齐问题 而其他cpu 忽略不了

网友B:
设备上没有应用运行所需要的组件,如MF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上没有应用运行所需要的组件,如MFC

极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备上没有应用运行所需要的组件,如MFC

极有可能

我认为就是相应的组建在你的设备上没有添加,比如m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