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1口读取!

楼主:
为什么说要读P1口要把P1先至1,不然就不正确!我试了不加前面的代码页可以啊!
那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
P1口不是上电后就已经置1了么..

网友:
哦!就是可以不用了?

网友:
一般 情况下,上电后 默认 置为高电平。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药先写1是哪儿说的。
我的理解应该是不用的。

网友:
此问题根据不同MCU而不同,有的MCU是不需要“读P1口要把P1先置1”的,但对于如Intel的8051就是需要的,这是因为:
P1口内部接了MOS管到地,先置1是为了让这个MOS管截至,要不然读该I/O口永远都是低哦!

网友:
跟P1口的硬件结构有关,CPU送1是初始化P1口

网友:
p1口是准双向口,p1口的每一位口线能独立地作输入线或输出线。
作输出时:将“1”写入锁存器,是输出极的场效应管截止,输出线有内部上拉电阻提升为高点位,输出“1”
作输入时:必须先将“1”写入锁存器,场效应管截止。该口线由内部上拉电阻提拉成高电平,同时也能被外部输入源拉成低电平,既当外部输入“1”时该口线为高电平,而出入0时,该口为低电平。

网友:
看看p1口的结构图就明白了!!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准双向口”----它可以关闭输出作为输入,也就是输出"1"。准双向口的优点是不需要配置就可以适应输入和输出需要。

现在有许多新的51 MCU,其P1可能不是准双向口了,就要进行适当配置才能作输入用。

网友:
我不需要知道太详细!我只想知道如何正确的读写P1、P0、P2等!

网友:
8楼说的很正确,主要看你原来写入锁存器的值是否为1,是的话就不用写了,否则必须先写1,一般情况下做输入口还是先写一下1保险些。
p0,p1,p2,p3在做普通i/o口时基本没差别

网友:
由P1口的内部结构决定的,书上就是那么说的

网友:
p1口是准双向口,p1口的每一位口线能独立地作输入线或输出线。
作输出时:将“1”写入锁存器,是输出极的场效应管截止,输出线有内部上拉电阻提升为高点位,输出“1”
作输入时:必须先将“1”写入锁存器,场效应管截止。该口线由内部上拉电阻提拉成高电平,同时也能被外部输入源拉成低电平,既当外部输入“1”时该口线为高电平,而出入0时,该口为低电平。

8楼基本正解

这是51单片机的基本知识,如果搞错了,很多外围设备控制访问,调晕倒也搞不通的,尤其写C的时候,由于不关心单片机原理,尤其容易忽视这一条

甚至会把别人本来正确的例程,自以为是地修改成错误的

呵呵,好多年前的亲身体验啊

网友:
关键是对单片机IO口的硬件结构要了解清楚。

网友:
一般都用GPIO口,专有设置输入或输出,带上拉还是不要上拉。比MSC51要方便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口是准双向口,p1口的每一位口线能独立地作输入线或输出线。
作输出时:将“1”写入锁存器,是输出极的场效应管截止,输出线有内部上拉电阻提升为高点位,输出“1”
作输入时:必须先将“1”写入锁存器,场效应 ...

  我也是这个问题呢,搞了好几天了,如果想检测某个管脚变高电平是执行一段程序,我肯定初始化的时候要把它置0,可是要作为输入管脚,我必须先写1使场效应管截止,这两个好像矛盾啊,那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