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中,问一个很菜鸟的ARM问题。

楼主:
#include "config.h"

#define BEEP          1 << 7        // P0.7控制蜂鸣器,低电平蜂鸣

/*
*********************************************************************************************************
** 函数名称 :DelayNS()
** 函数功能 :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 :dly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DelayNS (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 ; dly>0; dly--)
                for (i=0; i<50000; i++);
}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功能 :用P0.7控制BEEP,让BEEP鸣叫。
** 调试说明 :需将跳线JP5和LED短接。
*********************************************************************************************************
*/
int main (void)
{
        PINSEL1 = 0x00000000;                // 设置管脚连接GPIO
        IO0DIR   = BEEP;                        // 设置BEEP控制口为输出

        while (1)
        {
                IO0SET = BEEP;                        // BEEP停止蜂鸣
                DelayNS(50);
                IO0CLR = BEEP;                        // BEEP        蜂鸣
                DelayNS(50);
        }

    return 0;
}
/*********************************************************************************************************
**                            End Of File
******************************************************************

开始学嵌入式,看了一个程序,有一个疑问:#define BEEP          1 << 7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是一般的宏定义,在以后的程序中看到BEEP就替换成OX00000080?  还是 BEEP 和P0.7口对应,以后BEEP就是P0.7口的值?? 谁能指点 一下  谢谢!!

网友:
1<<7 ,很简单的移动操作

网友:
2种都对。

后面一种说法是原理;前面是代码上的实现方法。

网友:
移位操作啊

网友:
C语言移位操作。

网友:
明显的以为操作
LZ要好好打基础哦。

网友:
我知道是移位操作啊
LS 没明白我的意思!
#define BEEP 1 < < 7  后
BEEP  这个数是不是就是0X00000080
还是接口的值。
打个比方 ::
加入这会p0.7口值为 1
那么BEEP  是 0X00000080 还是 1

网友:
如果P0.7口是高电平话话  BEEP是OX00000080 还是 1

网友:
BEEP 和P0.7口对应 //没看懂,这句完全不通。

网友:
下个《嵌入式C语言修炼》,打打基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移位操作啊
LS 没明白我的意思!
#define BEEP 1 < < 7  后
BEEP  这个数是不是就是0X00000080
还是接口的值。
打个比方 ::
加入这会p0.7口值为 1
那么BEEP  是 0X00000080 还是 1

这应该是C51单片机常用的写法,ARM跟X86均不会这样表示的。

平台不一样,语法的定义是有差别的

P0.7控制蜂鸣器,低电平蜂鸣,典型的单片机C51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移位操作啊
LS 没明白我的意思!
#define BEEP 1 < < 7  后
BEEP  这个数是不是就是0X00000080
还是接口的值。
打个比方 ::
加入这会p0.7口值为 1
那么BEEP  是 0X00000080 还是 1

通过对io寄存器写入值来控制io口
比如
IO0SET = BEEP;            // BEEP停止蜂鸣
IO0SET 在此应该表示一个寄存器的存储单元,通过写入此单元某些值控制io操作。

网友:
BEEP  的值是个宏定义怎么会变呢……在你用的过程中一直都是0x80.
IO0SET = BEEP;
IO0SET这样只是设置相应该的寄存器。

网友B:
BEEP  是 0X000000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EP  是 0X00000080

同意

网友:
引用楼主 ns22020426 的帖子:
C/C++ code#include "config.h"

#define BEEP      1 << 7    // P0.7控制蜂鸣器,低电平蜂鸣

/*
*********************************************************************************************************
** 函数名称 :DelayNS()
** 函数功能 :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 :dly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 :无
***************************************************************************…

看你的程序应该是PXA270的CPU,
#define BEEP  1 << 7 的意思就是要吧第8位置1,
IO0SET就是P0.7输出高电平
IO0CLR就是P0.7输出低电平

网友:
两个只是写法不一样,实现功能都是同样的。写这个程序的人也是写的不太友好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的好,

为什么写成:
#define BEEP  1 << 7

而不写成:
#define BEEP  0X00000080

网友:
BEEP  就是 0X000000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讨论的好,

为什么写成:
#define BEEP  1 < < 7

而不写成:
#define BEEP  0X00000080

个人认为移位操作比赋值操作效率更高,当然也更直观。

网友:
写成1<<7的话便于理解,直接对照到IO口的引脚了。

网友:
BEEP 1<<7  ------>  LDR R0,=BEEP
                    MOV R0,ASL#7

BEEP 0X00000080  --------->LDR R0,=BEEP
                           MOV R1,#0X00000080
                           STR R0,[R1]
可以看出移位比赋值要少一个指令,效率会有所提高。

网友:
就是beep寄存器值原来是是0x00000000的话,现在第0位置1并向左移动7位,beep现在变成0x00000080。就是说beep现在连在p0.7口上,变成二进制就好看多了。

网友:
别把c语言 书丢了··
  c 和ARM 一起学习  这是给你的建议·
初一看 编程风格蛮不错的···

网友:
楼主用的NXP的LPC2XXX的ARM7开发板吧哈哈

这个是最基础的IO口控制的程序哟

好好努力

网友:
大家说得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