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编程中用哪个函数拷贝大容量数据耗时最少?

楼主(2010-02-25):
驱动编程中用哪个函数拷贝大容量数据耗时最少?
我用过memorycopy、write_register_buffer_ulong,他们在拷贝16k数据要消耗将近200us时间,有没有更省时间的函数阿?
数据
时间

网友A:
谢谢1楼的,谁知道阿?

网友B:
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再不行用DMA?
你是从哪儿拷到哪儿啊?总线带宽是多少?理论实践是多少?

网友C:
就是把16k的数据从缓存中拷贝到一段连续的地址空间中(自己申请的)。

网友D:
和STRCPY 类似的函数时间已经达到极限,就是在cpu时钟频率下搬运数据,不可能再快,除非提高主频,再者dma不能提高速率,只是cpu不用参与传输而已。

网友E:
谢谢ls回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