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
我用的RT2501 usb无线网卡系统开机后不能自动识别,必须重插下才能识别,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的“机”是啥样的?什么系统?

网友B:
之前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并提出解决的方法, LZ 可以试试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16/10/6009396f-54a7-427e-90c0-f2723e58cf4f.html

若是不行, 可将 usb 电源断电後再重新接上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是啥样的?什么系统?

2440+wince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并提出解决的方法, LZ 可以试试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16/10/6009396f-54a7-427e-90c0-f2723e58cf4f.html

若是不行, 可将 usb 电源断电後再重新接上

Paul, Chao @ Techware

恩 好 谢谢 我去看看

网友:
可以控制Host的Vbus(5v)电压,等你的机子起来后再给上5V电压,这样应该可以识别。

网友:
驱动有吗?供电可以不?

网友:
解决问题 谢谢这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16/10/6009396f-54a7-427e-90c0-f2723e58cf4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