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2005 打开project无法识别.sdf

楼主:
以前是在VS 2003中开发的,sdf文件可以识别,现在用VS 2005不能识别,提示“Invalid database version. [ Db version = 0,Requested version = 0,File name = D:\PDA\HongKong\CyTech\CyTech.Sdf ]”
哪位前辈指导一下,记得以前好象有个软件可以在PDA上转的,具体的记不得了。
请知道的教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确定CyTech.Sdf 没问题?

网友:
sdf没问题,还在PDA上用着呢,因为加了些需求所以需要再开发些东西。

网友:
以前是在VS 2003中开发的,sdf文件可以识别
   你指的识别是什么意思?

VS2003默认是连接SQLCE2.0
VS2005默认是连接SQLCE3.0

网友:
那么这样说,之前SQLCE2.0生成的Sdf文件怎么转换成SQLCE3.0也可以识别,从而VS可以使用之的文件。

网友:
诸位大师啊,帮忙这个!

网友:
又沉了,太失望了!

网友:
用SQL CE3。0新建立一个SDF好了

网友A:
sql ce2.0建的SDF在sql ce3.0中能否打开呢?
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应该是兼容问题

网友:
好像不行,我在VS2005里添加2.0编译程序时候就会出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sql ce2.0建的SDF在sql ce3.0中能否打开呢?
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

是可以的,你到MSDN搜索一下,调用一个XX.exe可以把
2.0的数据库转换到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sql ce2.0建的SDF在sql ce3.0中能否打开呢?
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不转换,直接想打开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Jacky_Dai
能不能说详细点,我在MSDN中没有找到你所说的XX.ex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ql ce2.0建的SDF在sql ce3.0中能否打开呢?
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

是可以的,你到MSDN搜索一下,调用一个XX.exe可以把
2.0的数据库转换到3.0

找不到此XX.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