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如何在PC机上显示WinCE平台的显示屏的画面啊?

楼主(2010-05-31):
如何在PC机上显示WinCE平台的显示屏的画面啊?
我的环境是S3C2440+WinCE5.0,现在想从PC机上观看液晶屏上的内容怎么办啊,因为要写论文,想截个图什么的,谢谢大家了。。。
显示屏
液晶屏
如何

网友A:
安装SDK,然后可以通过 Remote Zoom In 来截图

网友B:
楼主用的VS还是EVC开发?evc开发的话选Tools->Remote zoomin然后选择你的S3C2440设备就能看到设备上的界面了,如果是VS的话在windows开始菜单中找到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Visual Studio Remote Tools ->远程放大,然后选择你的设备就行了

网友C:
谢谢楼上两位,我试试,成功后回来结帖。。。

网友D: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Visual Studio Remote Tools ->远程放大
已成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