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吧wince模拟器里的音频驱动给临时卸载掉?

楼主:
模拟器运行起来之后,能不能通过什么办法,把它自带的音频驱动给临时卸载掉,我好调试自己的驱动?

网友A:
尝试一下在注册表中把当前的音频驱动内容删除,退出前保存设置。

网友:
修改.bib和.reg文件,重新生成镜像,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用驱动调试助手卸载掉系统启动时加载的驱动,音频驱动是完全可以手动卸载的。

网友:
用DeactiveDevice()来手动卸载驱动,
或者用LS大牛的 驱动调试助手。

网友:
最简单的:
1。删除注册表中对应的值,即audio的注册表值
2。sw 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
1。删除注册表中对应的值,即audio的注册表值
2。sw reset

前提是audio的注册向没有放到hive里面

网友:
驱动是可选的,或者不将系统自带的去掉,而是采用替换的方式:DLL的同名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在注册表中把当前的音频驱动内容删除,退出前保存设置。

请问怎么删呀  在DM中把相应的prefix order等键值删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在注册表中把当前的音频驱动内容删除,退出前保存设置。

请问怎么删呀  在DM中把相应的prefix order等键值删除吗?

用DM在驱动列表里面把Audio项卸载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