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 不启动explorer.exe则不能使用activesync?

楼主:
WINCE 5 for ARM,为了开机自动运行自己的app,修改了HKEY_LOCAL_MACHINE\init 去掉explorer的launch,改为开机自动运行自己的app,发现app是自动运行了,但是和winxp的sync功能不能使用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启动IE前可以用ActiveSync?

网友:
看错了不好意

网友:
不是没有启动explorer的原因

网友:
和explorer没关系。我这样做过,没问题。

网友:
是两回事没有必然联系吧,这时候你插入USB起的是什么?不是sync,那是不是mass storage。如果是mass storage那说明你的Client Driver起的不对,你换过来就可以

网友:
恭喜楼上都答对了

网友:
ActiveSync的启动与explorer是没关系的.应当查其它方面原因.5楼说的有可能

网友:
感觉可能是Launch的问题

网友:
相同的nk.bin写入设备,启动之后使用usb连接winxp,可以使用ms sync,我使用remote registry修改wince的registry,去掉explorer.exe的启动,改为自己的一个app 再次reboot 则不能使用sync

是不是sync需要explorer进程在运行??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ActiveSync跟explorer无关。这在很多PND设备中早就得到确认的。
问题的目标别找错了。

网友:
有没有做过这个的?我又做了一个测试,修改PB中的catalog,去掉 shell中的 standard shell

这样启动之后就不会有explorer.exe运行了,这个情况下可以使用sync。出现的问题是sync的弹出窗口不会自动去掉 可能和shell
没有有关

这可以说明explorer.exe和sync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加入standard shell一定影响了sync

网友:
引用楼主 sdssly 的帖子:
WINCE 5 for ARM,为了开机自动运行自己的app,修改了HKEY_LOCAL_MACHINE\init 去掉explorer的launch,改为开机自动运行自己的app,发现app是自动运行了,但是和winxp的sync功能不能使用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俺在CE6上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自己的APP跑起来(explorer没跑)就连不上acitvesync了

楼主把存储内存调大点试试
记得回来说说结果呀

不然我鄙视你哦 ^_^

网友:
有没有真的做过这个的? 把真正的解决方法说一下 为什么怀疑内存呢?我感觉和内存没有关系

我google中找到了很多类似的问题
WinCE 5.0 ActiveSync without Standard Shell http://www.eggheadcafe.com/software/aspnet/29857880/wince-50-activesync-with.aspx

怀疑是explorer.exe启动了之后调用了ShellRegisterCallbacks activesync需要这个调用

可以自己写一个shell,但是要调用ShellRegisterCallbacks api 这个我还没有做测试

但是这样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配置 bsp的时候不加入standard shell,生成的bin中不包含explorer.exe 就可以运行activesync?

如果强制修改wince的registry,不启动explorer.exe 反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