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和i--的效率哪个高?为什么呢嚎?

楼主:
朋友问我2个for循环的语句的效率哪个高?如何判断?
for(int i = 0;   i<100 ; i++);
for(int i =100; i>0 ; i--);
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上面的语句反汇编,通过看汇编代码来判断这2个for循环效率的差异。
但比较下来,2个反汇编的汇编语句的条数是一样的,汇编语句有不一样,我想找汇编指令所占的机器时间又没找到。在网上搜索和问人,都说是i++和i--的差别,有说i--效率高的,也有说i++效率高的,但都说不出是为什么,所以请哪位朋友知道的,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A:
这要根据具体的CPU来说,指令系统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比如51单片机,它有一条DJNE指令,这样如果用i--的话,这一条指令就可以完成--并判断跳转的功能,而如果用i++的话,它就要用一条INC,或者ADD指令来配合跳转,所以在51里用i--效率要高。但是如果是ARM,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你可以自己写一条简单的for语句来看看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如果经过编译器优化那就没试过。

网友:
要看什么平台、编译器的优化==
最终要看生成的机器指令是什么样的。1楼说得很对。

网友:
研究这个真够囧的

网友B:
不如把时间花在程序优化上,这个不要计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把时间花在程序优化上,这个不要计较吧

同意4楼的看法,一个解决策略上的优化可以使整个程序的效率成百倍的提高,这才是提高效率的核心所在。

网友:
问题研究的很深入,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根据具体的CPU来说,指令系统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比如51单片机,它有一条DJNE指令,这样如果用i--的话,这一条指令就可以完成--并判断跳转的功能,而如果用i++的话,它就要用一条INC,或者ADD指令来配合跳转,所以在51里用i--效率要高。但是如果是ARM,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你可以自己写一条简单的for语句来看看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如果经过编译器优化那就没试过。

以下是我从别的论坛上得到的答案,不知道对不对:
我认为关键在比较那个指令上
如是i--时,因为是和0比较,所以可使用
test eax,eax  ;直接寄存器比较,速度能加快吧
jnz XXXXXXX
这样的

使用i++时,因为是和100比较,所以要使用
cmp eax,100      ;和立即数比较,指令使用花的时间长
jnz xxxxxxxx

网友: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在ARM里除了乘除法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只不过有些立即数需要伪指令来加载。

网友:
问问小沈阳。。

网友:
这个问题问了很多次了,一样高,因为2者的汇编代码一致

网友:
我个人感觉i--高一些。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和i比较的不是一个立即数而是一个变量那么这就有区别了。
不过在通常的习惯下,大家都习惯于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