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学习uc/os-ii 用的任哲写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原理及应用》编译无法通过

楼主:
最近学习uc/os-ii  用的任哲写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原理及应用》,把他书中的源码在网上找到了。书中是用的BORLAND C++ 3.1编译的,我用borland c v3.1 dos 界面下直接建立工程文件编译,可是搞了很久编译都无法通过,而且试了好几个例子都是同一个错误,
显示为Error OS_CFG.H 114:,expected
错误所在行为:typedef INT16U   OS_FLAGS;   /* Date type for event flag bits (8, 16 or 32 bits) */
现在到底该咋办  请各位指教  多谢了

网友:
Error OS_CFG.H 114:,expected
错误没给全。
有的时候错误定位的那一行未必就是真正的错误所在。
其实ucOSII相关的例程在VC6下也都能编译(VS2005没试过),只是配置跟BC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