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不了 一行代码

楼主:
哪位兄弟给解释一下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怎么理解?

网友:
能不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初学啊
看看C语言的复杂指针分析

网友:
volatile 每次从内存中读值
举例:
GPBCON = 0x10
将0x10放入内存地址0x56000010中,通常这都是一个寄存器,寄存器大小为sizeof(long)个字节。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是不懂几个括号,* 号转换几次是啥意思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long *)表示后面这个数字是一个unsigned long型的指针,也就是地址。
volatile的作用表示此地址上存放的值是随时会被改变的。

最前面那个*就是对地址的取值了。

网友:
谢谢 shuiyan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这样定义后,GPBCON 应该不能赋值吧?可是我看到一段代码里 GPBCON 还能被赋值,如何理解?

网友:
定义后,GPXCON就对应了一个指针所指向的值。就好比:
int x;
int* p = &x;
x = 100;

GPXCON就是x了,所以是可以赋值的。

网友:
把0x56000010这个地址强制转换成一个指针
这样这个常量就可以当做变量来用了,而且是地址由你来分配的变量,所以在单片机和嵌入式中这玩意儿很管用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内层的括弧是强制转换的,外层的括弧是宏定义必须的,因为宏定义只是简单的替换,所以要尽量加括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