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写了个PCM驱动,在WINCE6中,如何屏蔽掉开发板自 ...

楼主(2010-01-21):
我自己写了个PCM驱动,在WINCE6中,如何屏蔽掉开发板自带的AC97驱动呢?
rt,自己改写了wavedev2声音驱动模型,做了个pcm的驱动构架,生成了s3c6410_pcm_drv.dll,用DM加载不上,
现在有2个怀疑的地方,一个是我的prefix 为WAV,可能与系统自带的AC97驱动prefix重名,如果想把系统的AC97驱动去掉,该如何做呢,另外,是不是用DM无法调试带有DMA和中断的dll? 谢谢!
开发
模型
如何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你的prefix名是否和原始的冲突了??可能你得换一个名字。。。你这叫的和原始的应该是一样的。。
或者在注册表里面直接把原始的干掉,注释就好了。。别真的删除了。。。
其实最干净的办法是bib文件里面把以前的dll给屏蔽掉。。。
如果不愿意动他原始的建议换个比较生僻一些的prefix。。。。反正自己认识就可以了。。。

网友B:
1.修改bib文件,把你的驱动加到image里去,同时把原有的驱动从Image里拿出来
2.修改注册表文件,让系统加载你自己的驱动,而且不加载原有驱动。

网友C:
直接把自带的驱动名称映射到你的新的上面,是最简单的。

网友D:
谢谢各位,结贴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