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和linux启动时间

楼主:
这两个系统的启动时间怎么样,我购买的开发板wince启动时间有1分钟左右,太慢了,可不可以缩短启动时间。启动时间对我们的项目不适用。

网友:
1分钟实在是太长了吧,我们的是10秒左右,之前8秒

网友:
开发板开机有个logo,系统运行的时候也有一个logo,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一般 WINCE 都是 10 秒左右,除非它加载了其它的东西。

网友A:
我不是multibin都是10秒多点。

楼主看看加载了什么

网友:
1分钟实在是太长了吧,我们的是10秒左右

可以专门用启动系统的boadloader启动系统,天嵌公司就提供有这样的boadloader

网友:
把boadloader和ce景象里面不用的东东裁减了,启动速度可以大幅度提高

网友B:
建议lz可以看统计一下你时间都浪费在哪里
1. eboot(可能你们不是这么叫)下总共多长时间;
2. image()下各个部分所耗费时间的详细列表,可以借助celog来统计

网友C:
是否某个时钟设置的有问题,或者是硬件原因导致读FLASH里边的数据太慢,我们的板子曾经因为NANDFLASH的某个角没接上拉电阻,导致从FLASH读写数据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lz可以看统计一下你时间都浪费在哪里
1. eboot(可能你们不是这么叫)下总共多长时间;
2. image()下各个部分所耗费时间的详细列表,可以借助celog来统计

我买的是一个开发板,开机logo(这个独占一个分区)是开发板公司商标,停留了1分钟,之后还有一个LOGO(在OAL目录下边的bitmap.c文件)经过10S左右系统桌面就显示了。是不开发板公司做广告故意延长logo时间的?celog我一会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某个时钟设置的有问题,或者是硬件原因导致读FLASH里边的数据太慢,我们的板子曾经因为NANDFLASH的某个角没接上拉电阻,导致从FLASH读写数据太慢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呵呵

网友D:
系统启动的时候,停留在这个地方有1分钟。nk。nb0文件为34M
Copy ce from 0x00450000 to 0x30200000, size = 0x02300000 ... done

网友E:
如果用xip会缩短系统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xip会缩短系统时间吧

看情况了,一般来说会快一些

xip缩短的是bin文件解压缩的时间,这个过程需要3s左右(印象中 不确定),但是rom中运行没有ram快,如果rom读很慢,镜像又大,那反而会增加系统加载时间,虽然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WINCE不应该啊,也太慢了吧
去掉那些不需要的东东

网友:
很可能是开发板厂商做了1分钟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multibin都是10秒多点。

楼主看看加载了什么

咱们用nor也是10秒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启动的时候,停留在这个地方有1分钟。nk。nb0文件为34M
Copy ce from 0x00450000 to 0x30200000, size = 0x02300000 ... done

要么是故意在此阶段等一分钟做广告(如果真是这样厂商还挺SB的),要么就是从FLASH读数据过慢,读进RAM后的运行会很快的。

网友(2009-09-01):
我改怎么去修改呢?修改bootloader还是缩小nb0文件大小?
这两项都挺有难度啊,对于我这个刚学的菜鸟。

网友F:
nb0文件的大小最多也就影响启动速度几秒,还是看看bootloader的代码找找原因吧

网友G:
没有的组件可以先不要啊,什么ie可以先去掉,中文字库别搞太大,搞个250就行了,这样nk至少小10几兆,然后启动时间可以减少一半大概

网友H:
我很怀疑是bootloader啊

网友I:
我吧nb0文件由34 M缩小到 16M,速度减少到65S。